GraniStudio : MC 协议深度剖析

楼主(2025-07-30):
在工业自动化领域,三菱电机的 MC(MELSEC Communication)协议是连接上位机与三菱 PLC 的核心通信标准,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电子加工等精密生产场景。GraniStudio 软件作为工业级零代码开发平台,其内置的 MC 协议客户端模块通过高度封装的可视化功能,将复杂的协议细节转化为 “拖拽式” 操作。本文将聚焦 MC 协议客户端的机制设置、帧结构、通信规范及交互流程,结合 GraniStudio 的功能实现,展开技术细节的深度解析。

一、MC 协议的技术内核与工业定位

MC(MELSEC Communication)协议是三菱电机为其 PLC 系列开发的专属通信协议,基于 FINS(Factory Interface Network Service)协议架构,运行在 TCP/IP 或串行通信物理层之上,主要用于实现上位机与三菱 PLC 之间的数据交互。

1.1 协议分层架构

MC 协议采用三层架构设计:

  • 物理层:支持 10/100Mbps 以太网(默认端口 5006)和 RS-232C/485 串行总线(波特率 9600-115200bps),为数据传输提供物理通道;

  • 传输层:基于 TCP 协议实现可靠的数据传输,通过三次握手建立连接,确保数据的有序性和完整性;

  • 应用层:定义了一套完整的指令集,用于实现对三菱 PLC 寄存器(如输入继电器 X、输出继电器 Y、辅助继电器 M、数据寄存器 D 等)的访问和控制。

1.2 核心技术特点

  • 针对性适配:专为三菱 PLC 设计,完美适配 FX 系列、Q 系列、L 系列等全系列产品,能充分发挥硬件性能;

  • 高效数据交互:采用 “请求 - 响应” 模式,客户端发送指令后,PLC 立即返回响应,数据交互延迟可控制在毫秒级;

  • 丰富指令集:包含读取、写入、强制置位、密码验证等多种指令,可满足不同的工业控制需求;

  • 两种帧格式:支持 3E 帧(适用于 FX5、Q 等新型 PLC,支持 32 位数据操作)和 4C 帧(适用于 FX3G 等旧款 PLC,仅支持 16 位数据操作),兼顾兼容性与先进性。

在工业场景中,MC 协议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三菱 PLC 的精准控制和高效数据采集上,尤其在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等对控制精度要求较高的行业应用广泛。

通信交互流程如下:

以太网通讯流程图:

串口配置通信流程图:

二、MC 协议客户端的核心机制设置

MC 协议客户端的运行依赖于针对三菱 PLC 硬件特性设计的通信机制,这些机制在 GraniStudio 中通过可视化配置实现,底层严格遵循三菱《MELSEC Communication Protocol Reference》规范:

2.1 连接建立的分级机制

MC 协议客户端与 PLC 的连接需经过 “物理层适配 - 协议版本协商 - 数据交互授权” 三步流程,核心参数配置如下:

  • 物理层适配机制:支持 TCP/IP(Ethernet)和串行通信(RS-232C/485)两种模式。TCP/IP 模式下需配置 PLC 的 IP 地址(如 192.168.3.3)和端口号(默认 5006),超时时间(1-65535ms,默认 2000ms);串行模式则需设置波特率(如 9600bps)、数据位(8 位)、停止位(1 位)、校验位(无校验)。GraniStudio 的 “三菱 PLC 初始化” 算子中,用户可通过下拉菜单选择连接方式,系统自动匹配物理层参数。

  • 协议版本协商机制:客户端发起连接时需指定协议版本,支持两种主流版本:

  • MC 协议 3E 帧:适用于 FX5 系列、Q 系列等新型 PLC,支持 32 位数据访问和批量操作;

  • MC 协议 4C 帧:兼容 FX3G、L 系列等旧款 PLC,仅支持 16 位数据访问。

GraniStudio 会根据 PLC 型号自动推荐协议版本,用户也可手动切换,切换后系统自动调整帧结构适配。

2.2 数据交互的地址映射机制

MC 协议通过内存地址映射表实现对 PLC 寄存器的精准访问,客户端需遵循严格的地址编码规则,GraniStudio 内置地址转换器简化配置:

PLC 寄存器类型地址格式(三菱格式)MC 协议编码(十六进制)GraniStudio 配置示例
输入继电器(X)X0-X1777779C + 十进制地址 ×2X10 → 十进制地址 = 10 → 10×2=20 → 十六进制00 20 → 9C 00 14
输出继电器(Y)Y0-Y1777779D + 十进制地址 ×2Y20 → 十进制地址 = 20 → 20×2=40 → 十六进制00 40 → 9D 00 28
辅助继电器(M)M0-M3276790 + 十进制地址 ×2M100 → 十进制地址 = 100 → 100×2=200 → 十六进制00 C8 → 90 00 C8
数据寄存器(D)D0-D32767A8 + 十进制地址 ×2D200 → 十进制地址 = 200 → 200×2=400 → 十六进制01 90 → A8 01 90
定时器当前值(T)T0-T2558A + 十进制地址 ×2T10 → 十进制地址 = 10 → 10×2=14 → 十六进制00 14 → 8A 00 0E

例如,访问 D200 时,十进制地址 200 转换为十六进制00C8,乘以 2 后为0190,故 MC 协议编码为A8 01 90。GraniStudio 的 “三菱寄存器读/写”算子 支持直接输入三菱格式(如 D200),系统自动转换为协议编码,无需手动计算。

三、MC 协议客户端的帧数据格式

MC 协议基于 TCP/IP 或串行总线传输,其帧结构包含帧头 - 指令体 - 校验尾三部分,底层格式对调试至关重要:

3.1 TCP 模式下的帧结构(3E 帧为例)

3.1.1TCP 模式下的帧结构(3E 帧、4C 帧)

TCP 模式下的 3E 帧结构同样包含多个关键部分,其具体组成如下:

字段字节数说明
头部4 字节一般与 TCP/IP 协议相关的头部信息,用于在网络中进行数据传输的路由和控制,其格式遵循 TCP/IP 协议栈的规范,不同的网络环境和配置下可能会有一些细微差别,但总体上是为了确保数据能够准确无误地在网络中传输到目标设备。
副头部2 字节这部分信息用于进一步明确帧的性质和用途。例如,它可以表示该帧是指令报文还是响应报文,帮助接收方准确判断帧的类型,从而采取相应的处理方式。
设备地址1 字节用于指定目标 PLC 的物理地址,其取值范围为 0~255,其中00代表广播地址。通过这个地址,发送方可以将数据准确地发送到特定的 PLC 设备上,实现一对一或一对多的通信。
功能码1 字节定义了具体的通信操作类型。比如,01代表 “读取线圈”,05代表 “强制单线圈” 等。不同的功能码对应着不同的操作,使得设备之间能够进行多样化的交互,满足各种工业控制的需求。
数据长度1 字节表示数据区的字节数,其范围为 0~255。接收方可以根据这个字段准确地判断出数据区的大小,从而正确地提取出数据。
数据区N 字节包含了具体的通信数据,其格式与功能码紧密匹配。例如,如果功能码是读取软元件,那么数据区可能就包含了要读取的软元件地址等信息;如果是写入操作,数据区则会包含要写入的数据值等。
CRC 校验码2 字节采用循环冗余校验的方式,低位在前。其校验范围覆盖从设备地址到数据区的所有字节,通过这种校验方式,可以有效地检测出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出现错误,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关键特性

兼容性优势:3E 帧结构在一些特定的三菱 PLC 型号以及相关的工业设备中具有良好的兼容性。例如,在 FX5U 系列、Q 系列、Qna 系列、L 系列、R 系列等 PLC 的以太网通信中,QnA 兼容 3E 帧被广泛应用。这使得不同型号的设备之间能够基于相同的帧结构进行稳定的通信,降低了系统集成的难度。

数据传输特点:虽然其最大数据长度相较于 TCP 模式下的 4C 帧要小,单帧数据区最大为 255 字节,但在一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且数据量相对较小的工业控制场景中,如传感器数据的快速采集与反馈控制,3E 帧能够快速地进行数据传输和响应。它避免了因传输大量冗余数据而导致的延迟,确保了控制指令能够及时送达目标设备,设备状态也能及时反馈给控制端。

校验可靠性:采用 CRC 校验码,这种校验方式在噪声较高的网络环境中具有较高的校验精度,能够有效检测出数据传输过程中的误码,相较于简单的和校验,能够提供更可靠的数据验证,保障了通信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尤其适用于对数据准确性要求苛刻的工业控制任务。

4C 帧:TCP 模式下的 MC 协议基于以太网传输,依赖 TCP/IP 协议栈实现可靠通信,其 4C 帧结构在工业控制中常用于 PLC 与上位机的大数据量交互(如参数配置、批量数据读写)。

字段字节数说明
帧头4 字节固定为50 00 00 00(十六进制),用于标识 4C 帧的起始。
设备标识2 字节目标 PLC 的逻辑地址(如00 00代表默认设备)。
功能码2 字节定义通信操作类型,如04 01代表 “读取软元件”,14 01代表 “写入软元件”。
数据长度2 字节数据区的字节数(十六进制,高位在前),范围 0~65535
数据区N 字节具体通信数据,格式由功能码决定(如软元件地址、数据值)。
校验码1 字节和校验(所有字段累加后取低 8 位),用于验证数据完整性。

关键特性

无帧尾:TCP 协议本身提供重传机制,4C 帧无需额外帧尾标识。

数据长度灵活:支持单次传输大量数据(最大 65535 字节),适合批量操作。

和校验:通过简单的累加校验快速验证数据,降低通信延迟。

串行模式下的帧结构(3E 帧、4C 帧)

串行模式(如 RS-232/RS-485)依赖 串口通信。3E 帧结构紧凑,包含帧头设备地址功能码数据长度、数据区、CRC 校验码6 部分:

字段字节数说明
帧头3 字节固定为02 30 30(十六进制),ASCII 码对应 “STX 0 0”,标识帧起始。
设备地址1 字节目标 PLC 的物理地址(0~255,00为广播地址)。
功能码1 字节操作类型,如01代表 “读取线圈”,05代表 “强制单线圈”。
数据长度1 字节数据区字节数(0~255)。
数据区N 字节具体数据(如软元件地址、数值),格式与功能码匹配。
CRC 校验码2 字节循环冗余校验(低位在前),覆盖从设备地址到数据区的所有字节。

关键特性

帧头固定:3 字节 “STX+00” 便于硬件快速识别帧起始。

CRC 校验:适合噪声较高的串行链路,校验精度高于和校验。

短帧优化:单帧最大长度 263 字节,适合实时性要求高的场景(如开关量控制)。

4C 帧:串行模式 4C 帧是 3E 帧的扩展版本,支持更复杂的通信需求(如 FX5U 系列 PLC 的串口通信),兼容多种数据格式。

1. 帧结构组成

4C 帧结构由帧头识别符格式码数据长度数据区校验码6 部分组成,具体如下:

字段字节数说明
帧头4 字节固定为50 4C 43 46(十六进制,对应 ASCII “PLC F”),标识 4C 帧。
识别符1 字节固定为F8(十六进制),用于区分其他帧类型。
格式码1 字节定义数据格式,如01(格式 1,无校验)、04(格式 4,带和校验)。
数据长度2 字节数据区字节数(高位在前),范围 0~65535。
数据区N 字节包含设备地址、功能码、具体数据(与 TCP 模式 4C 帧数据区格式类似)。
校验码1~2 字节格式 1 无校验,格式 4 为 1 字节和校验,其他格式可能为 2 字节 CRC(依设备而定)。

应用场景:

FX5U 系列 PLC:串口通信时常用 4C 帧,支持格式 1/4/5,其中格式 4 需强制添加和校验。

混合通信:可同时传输设备地址和功能码,兼容多设备组网。

GraniStudio 的 “读三菱PCL寄存器”和“写三菱PCL寄存器” 算子会自动计算数据长度和校验码,用户无需手动计算。

3.2 指令体结构(读取 / 写入操作)

以读取 D200-D201 的Read Request指令体为例,完整结构如下:

指令代码:04 01(读取操作)

子指令:00 00(16位数据)

地址列表

- 第一个地址:A8 01 90(D200)

- 第二个地址:A8 01 92(D201)

读取长度:00 02(2个字)

对应的响应帧中,数据体为00 01 00 02(表示 D200=1,D201=2),GraniStudio 中“读三菱PCL寄存器”和“写三菱PCL寄存器”算子会自动解析为十进制数值并显示。

四、MC 协议客户端的通信格式与内容

MC 协议的通信内容围绕功能码 + 地址 + 数据的三元组结构,不同操作对应特定的功能码,常见操作如下:

4.1 核心功能码与通信格式

  • 读取操作(功能码04 01)

  • 请求格式:04 01 + 子指令 + 地址列表 + 读取长度

  • 响应格式:00 00(成功) + 数据值(每个字 2 字节)

  • 错误响应:01 01(地址错误) + 错误码(2 字节)

  • 写入操作(功能码04 02)

  • 请求格式:04 02 + 子指令 + 地址 + 写入长度 + 数据值

  • 响应格式:00 00(成功)或错误码(如02 03= 数据长度错误)

  • 强制置位(功能码05 03)

  • 请求格式:05 03 + 地址(如 Y10) + 置位值(00 01= 置 1,00 00= 置 0)

  • 响应格式:00 00(成功)

例如,向 D200 写入 1234(十六进制04D2)的请求帧为:

50 00(帧头) 00 0E(数据长度14) 00 00(网络号+站号)

04 02(写入功能码) 00 00(16位) A8 01 90(D200)

00 01(写入1字) 04 D2(数据值) XX XX(CRC校验)

4.2 数据类型编码规则

MC 协议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客户端需根据 PLC 寄存器类型选择匹配的编码方式:

  • 16 位整数(INT):2 字节大端序,如 1234 → 04 D2

  • 32 位整数(DINT):4 字节大端序,如 123456 → 00 01 E2 40

  • 浮点数(REAL):4 字节 IEEE 754 格式,如 3.14 → 40 48 F5 C3

  • 字符串(STRING):1 字节长度 + ASCII 码,如 "RUN" → 03 52 55 4E

五、GraniStudio 对 MC 协议的技术整合与功能实现

5.1 协议解析与帧处理机制

GraniStudio “读三菱PCL寄存器”和“写三菱PCL寄存器”算子内置 MC 协议解析引擎,能自动识别 3E 帧和 4C 帧格式,并完成帧结构的解析显示UI列表:

  • 帧头处理:自动生成帧标识符(3E 帧为50 00,4C 帧为52 00),根据数据体长度计算并填充数据长度字段(大端序);

  • 地址编码转换:将用户输入的三菱 PLC 地址(如 D200)自动转换为 MC 协议的地址编码(A8 01 90),无需用户手动计算;

  • CRC 校验:采用 X25 标准的 CRC16 算法(多项式0x1021)对帧数据进行校验,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校验失败时自动触发重传机制。

5.2 硬件适配与兼容性处理

为应对三菱不同系列 PLC 的差异,GraniStudio 建立了硬件特性库,实现了全方位的兼容性支持:

  • 手动选择 PLC 型号:通过在三菱PLC初始化配置姐买你手动选择PLC型号(如 FX5U、Q03UDV 等),并加载对应的特性配置;

  • 帧格式自适应:根据 PLC 型号选择 3E 帧或 4C 帧格式,如检测到 FX3G PLC 时,自动切换为 4C 帧,避免因帧格式不兼容导致的通信失败;

  • 功能限制适配:针对不同 PLC 的功能限制进行适配,如 FX3G PLC 的批量操作最大支持 32 点,GraniStudio 中“读/写寄存器”会自动将超过 32 点的操作拆分为多个请求,确保操作的有效性。

5.3 功能算子的实现

GraniStudio 为 MC 协议设计了一系列功能算子,覆盖从连接建立到数据交互的全流程:

  • 三菱 PLC 初始化算子:用户通过图形化界面配置。选择协议类型为:“以太网二进制格式”或“以太网ASCLL”格式时需配置 PLC 的 IP 地址、端口号、型号、超时时间等参数,算子自动完成 TCP 连接建立、帧格式协商和密码验证(若需),生成通信资源句柄供后续操作使用。例如,连接 FX5U PLC 时,用户只需输入 IP 地址 “192.168.3.3”、端口号 “5006”,选择 PLC 型号 “FX5U”,即可完成初始化;选择协议类型为:“串口通信格式”时,需配置PCL的串口号(如 COM1、COM2 等,具体取决于计算机实际连接的串口设备编号 )、波特率(常见的有 9600、19200、38400 等,需要与 PLC 侧设置的波特率保持一致 )、数据位(通常为 7 位或 8 位 )、停止位(一般是 1 位或 2 位 )、校验位(可以选择无校验、奇校验、偶校验等 ),即可完成初始化。

  • 三菱寄存器读取算子:支持按地址读取三菱 PLC 的寄存器数据,用户只需输入目标地址(如 “D200-D201”)和数据类型(如 16 位整数、32 位浮点数),算子自动生成读取指令帧,发送后解析响应数据并转换为标准格式返回。该算子支持批量读取,一次最多可读取 200 个连续地址,大幅提升数据采集效率;

  • 三菱寄存器写入算子:用于向三菱 PLC 的寄存器写入数据,用户输入目标地址、数据类型和写入值后,算子自动校验数据合法性(如数据是否在寄存器量程范围内),生成写入指令帧并发送,根据响应结果返回写入状态(成功 / 失败及错误码)。例如,向 Y10 输出继电器写入 “1” 时,算子会生成强制置位指令,控制继电器动作;

六、S7 协议与 MC 协议在 GraniStudio 中的协同应用

在包含西门子和三菱 PLC 的混合工业控制系统中,GraniStudio 对 S7 协议和 MC 协议的整合支持,实现了多品牌 PLC 的统一管理与协同控制。

某汽车零部件工厂的生产线同时采用了西门子 S7-1500 PLC(控制焊接设备)和三菱 FX5U PLC(控制装配机械臂),通过 GraniStudio 实现了以下协同应用:

  1. 数据集中采集:利用 S7 读取算子每 100ms 采集 S7-1500 PLC 的焊接电流(DB10.DBD0)、焊接时间(DB10.DBD4)等参数,通过 MC 读取算子同时采集 FX5U PLC 的机械臂位置(D100-D102)、装配压力(D103)等数据,所有数据汇总至中央数据库,实现生产状态的全面监控;

  2. 跨品牌协同控制:当中央系统检测到焊接质量异常(焊接电流超出阈值)时,通过 S7 写入算子向 S7-1500 PLC 发送 “暂停焊接” 指令(M0.0=1),同时通过 MC 写入算子向 FX5U PLC 发送 “暂停装配” 指令(M100=1),避免不合格品流入下一道工序,整个协同响应过程控制在 500ms 以内;

  3. 统一运维管理:通过 GraniStudio 的异常诊断功能,实时监测两台 PLC 的通信状态和运行参数,当 S7-1500 PLC 的 CPU 负载过高或 FX5U PLC 出现通信超时等异常时,自动发送告警信息至维护人员,便于及时处理。

应用该方案后,工厂的生产协同效率提升 30%,产品不良率降低 25%,设备维护成本减少 40%。

七、总结与展望

GraniStudio 对 S7 协议和 MC 协议的深度技术整合,打破了不同品牌 PLC 之间的通信壁垒,为工业用户提供了统一、高效、可靠的通信解决方案。无论是西门子 PLC 还是三菱 PLC,用户都能通过 GraniStudio 的可视化算子快速实现数据交互与控制,大幅降低了工业系统集成的技术门槛和开发成本。

未来,随着工业互联网的持续发展,GraniStudio 将进一步优化对这两种协议的支持:一是引入人工智能算法,基于采集的历史数据实现设备故障的预测性维护;二是加强与边缘计算的融合,在边缘节点实现数据的预处理和实时分析,减少云端传输压力;三是拓展协议的应用场景,支持在 5G、TSN(时间敏感网络)等新型网络环境下的高效通信,为工业智能化升级提供更加强大的技术支撑。

对于工业用户而言,GraniStudio 不仅是一款通信工具,更是实现工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助力,它让多品牌 PLC 的协同工作变得简单高效,为构建智能工厂、实现智能制造奠定了坚实的通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