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P协议对接SQL数据库,不用编程序无需联外网

楼主(2025-07-31):
IGT-DSER智能网关模块,支持各种PLC、智能仪表、远程IO与数据库之间双向通讯,既可以读取设备的数据上报到SQL数据库,也可以从数据库查询数据后写入到设备;数据库软件支持MySQL、SQLServer、PostgreSQL,以及Oracle。

网关安装在设备侧,与设备同时起停,不担心数据丢失;在断网、服务器维护上报数据有异常时,网关主动将数据缓存,待故障解除后自动重新上报到数据库;网关也支持多服务器冗余、异常未提交数据本地保存等功能,确保数据安全;已批量用于多种行业的智能工厂,大大提高MES等工业互联网项目的实施效率。

网关支持触发、周期、混合等多种工作模式。周期模式根据所设置的周期时间执行上报和查询;触发模式可配置一个或多个触发条件,网关根据触发条件的数据变化执行上报和查询;也可以两种模式同时配置运行。

以下案例PLC的型号是1756-L72,采用以太网端口标签方式采集数据,数据库是MySQL,描述具体的操作步骤。

首先选用Navicat连接服务器数据库,建立一个数据表,名称为'abplcdata',数据表设计视图如下:

然后在PC上运行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网线连接IGT-DSER网关的网口1,先配置网络参数(默认IP:192.168.1.244,确认PC的网口与网关默认IP同网段),通过‘工具’->‘搜索在线网关’,搜索到网关后,修改IP地址等参数,具体如下:

网口1.PLC设备末段IP设置为0表示有多台同系列同网段的PLC,每台PLC的IP地址在PLC数据地址表里面配置,后面有描述;设置完成后通过‘参数’->‘参数写入到网关’,下载参数,会有以下提示:

点‘是(Y)’即可,参数下载成功后将网关断电,网口1接入PLC的交换机网络,同时修改PC的网口参数为PLC同网段,重新搜索网关读取参数后,通过‘功能’->‘数据上报与下载’进入数据服务配置页面,选择SQL远程数据库,配置数据库地址、PLC标签的参数;

配置完成后要下载参数,通过‘工具’->‘重启网关’,重启后,网关即进入工作状态,通过读取参数可查看网关的实际数据,双击配置表对应的数据序号可查看数据值,如下图:

序号001是日期时间,取自网关的RTC时钟;002和003是PLC的控制器二维数组,数组索引[1,2]、[3,4];004、005和006是控制器一维数组,数组索引[3]、[1]、[2];007为程序变量,字符串类型;008是程序数组,数组索引[2];009是控制器变量,BOOL类型;

'IP/站号' 栏目的数值9,表示PLC的IP地址(192.168.0.9)末段(前三段与网关的网口1相同),如果需要增加另外的同系列同网段PLC,在这里设置对应的IP末段地址即可,不同的PLC对应不同的数据表,或者不同的记录行;'任务组' 栏目的数值1是SQL语句分组,相同的数值为同一个SQL语句命令。参数与自动生成的SQL语句配置举例

需要注意配置表‘数据地址’栏是PLC的数据标签,不能错误,否则读不到数据,所以最好是通过PLC的编程软件从PLC导出CSV文件,然后复制到配置表,如下图:

再打开Navicat查看数据库中的数据,如下图:

网关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施耐德等几乎所有的PLC品牌,通过以上参数软件自行切换即可;关于网关模块的详细介绍可查看用户手册

配置文件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