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变频器MD290变频器上电面板显示88888闪烁

楼主(2025-07-31):
变频器上电面板显示88888闪烁。拆开也没发现电容鼓包。

GND和 5v用万用表凤鸣档测量是通的,上电测量没有电压  , 15v和-15也没有电压,

网友A:
电源坏了呗 修

网友B:
一般都是电源问题

网友C(2025-09-08):
电源驱动板,连接线,面板,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建议送修吧!

网友D(2025-10-25):
5V电源坏了

网友E:
没有启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