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报警恒速过电流

楼主(2025-07-31):
汇川IS580  这个东西叫伺服  用法却和变频器一样   报警E04   可能是什么原因?(是液压站的电机)

网友A:
常见故障代码及处理措施

1. Err.01(过流故障)

原因:电机短路、驱动器硬件故障、参数设置不当(如增益过高)。

处理:

检查电机电缆是否短路或接地。

降低负载或调整加减速时间。

恢复出厂参数,重新自整定。

2. Err.02(过压故障)

原因:输入电源电压过高、再生制动能量过大。

处理: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是否在允许范围内。

启用动态制动功能或外接制动电阻。

延长减速时间。

3. Err.03(欠压故障)

原因:输入电源电压过低、瞬时断电。

处理: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检查主电路电容是否老化。

4. Err.04(电机过载)

原因:负载过大、电机堵转、参数设置不当。

处理:

检查机械负载是否卡死。

调整驱动器过载保护参数(如Pn6.xx系列)。

5. Err.05(编码器故障)

原因:编码器接线错误、信号干扰、编码器损坏。

处理:

检查编码器接线是否松动或接反。

使用屏蔽线并确保接地良好。

更换编码器测试。

6. Err.11(过热故障)

原因:驱动器散热不良、环境温度过高。

处理:

清理散热风扇或风道。

确保环境温度<40℃。

7. Err.12(EEPROM故障)

原因:参数存储异常。

处理:

恢复出厂参数并重新设置。

联系售后技术支持。

8. Err.20(位置偏差过大)

原因:负载突变、位置环增益过低。

处理:

检查机械传动是否顺畅(如皮带、丝杠)。

调整位置环增益(Pn100-Pn103)。

网友B:
既然是过载,换大电机呗!

如果以前运行正常,最近才频繁报警,检查负载。油泵电机,看看溢流阀是不是调高了。

网友C:
过载报警原因很多,电机坏 、负载机械故障、变频器坏,如果新设备还要看下参数设置,建议先排除负载和电机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