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合适的差分探头-输入电容

楼主(2025-07-31):
输入电容

在选购差分探头时,通常有输入电容大小参数一栏,以下是选择输入电容大小需要考虑以下的因素:

被测信号的特征

如信号带宽/上升时间。通常测高频信号需要极低的输入电容,且由于输入电容与被测信号阻抗形成低通滤波,电容越大,截止频率越低,通过的高频信号越少,从而导致测试系统带宽降低。

被测信号的阻抗

同理上述公式,即使很小的输入电容(如1pF)对高阻抗节点(如1kΩ)形成的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也可能低至约160MHz,严重限制可用带宽。

谐振效应

探头输入电容与探头接地线之间形成的电感,以及被测电路上的任何电感会形成一个谐振电路。低输入电容有助于将谐振点推高到测量带宽之外,避免在关心的频段内产生谐振峰,从而引起波形失真。

从上述的三点,低输出电容是测量仪器的关键,以下是不同测试环境所推荐的输入电容范围值以及探头类型的对比:

因此,在测试前,用户可根据实际被测信号的特征和使用场合来选择适合的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