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

楼主(2025-07-31):
求助各位大佬,我这边有一对传感器,是应答模式,plc发送一条指令传感器返回数据,485通讯的延迟有点高怎么办,问厂家说修改发包的速度,但我不知道在哪改

网友A:
加波特率吧

网友B:
1,把通信线做短,越短越好。另外做一根备用。

2,改波特率,先往大了改,不行就往小了改。

3,加终端电阻。120欧,0.25瓦。

网友C:
改波特率,慢慢试

网友D:
PLC的485MODBUS是有协议“延迟”设定的,你可以修改,标准为3.5,有的需要计算后设定

网友E:
PLC这端自己好改,传感器那边要问厂家

网友F:
首选确定一下通信协议是不是标准modbus,如果是查看一下主站指令库的轮训时间;如果不是modbus协议,那是自由口协议,看看编程有没有问题。

网友G:
楼主应该是新手

首先确认下你嫌速度慢是比预期慢了多少?秒级还是毫秒级?

如果是秒级的,多半是程序问题,可以看下程序的轮询逻辑

如果是毫秒级的,那就比较麻烦了,波特率、总线长度、终端电阻这些,都有关系,需要你学下这方面的知识

楼主:
没事了各位大佬,厂家出厂忘记改地址了,现场也忘了改了,导致通讯堵塞延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