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用炉专用油马达泵总成工作原理及参数配置

楼主(2025-08-01):
一、油马达泵工作原理

油马达是一种将液压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通过液压原理驱动。

油马达的工作原理主要依靠流体的压力差和流体的流动轴力。当液体(通常是油)从泵源进入油马达时,压力推动液体从辅助结构中的进口流入马达的油路系统。液体进入马达后,会遇到一系列的转向板,转向板将液体的流向转向,然后将其引导到马达的转子或柱塞等部件上。

当液体流入油马达的部件上时,由于压力差的存在,会使部件产生一个向外推动的力,从而推动转子或柱塞进行旋转或往复运动。这样,液体的压力能被转化为机械能,从而产生驱动力。

同时,为了确保油马达的流体能够正常流动和工作,马达内还设有回油口和出口。当液体驱动转子或柱塞运动后,液体会通过回油口流出马达,然后返回泵源或油箱等场所。而流出的液体会带走部分能量,所以需要经过油泵再次增压后回到马达进行循环使用。

二、油马达泵参数配置

1.工作压力与额定压力
工作压力:输入马达油液的实际压力,其大小决定于马达的负载。马达进口压力与出口压力的差值称为马达的压差。额定压力:按试验标准规定,使马达连续正常工作的压力。
2.排量和流量
排量:在不考虑泄漏的情况下,液压马达每转一转所需要输入液体的体积。Vm (m3/rad)流量:不计泄漏时的流量称理论流量qMt,考虑泄漏流量为实际流量qM。
3.容积效率和转速
容积效率ηMv:实际输入流量与理论输入流量的比值。
4.转矩和机械效率
在不计马达的损失情况下,其输出功率等于输入功率。实际转矩T:由于马达实际存在机械损失而产生损失扭矩ΔT,使得比理论扭矩Tt小,即马达的机械效率ηMm:等于马达的实际输出扭矩与理论输出扭矩的比.
5.功率和总效率
马达实际输入功率为pqM,实际输出功率为Tω。马达总效率ηM:实际输出功率与实际输入功率的比值.液压马达有两种回路:即液压马达串联回路和液压马达制动回路,而这两种回路又可以再进行下一层分类液压马达串联回路之一:将三个液压马达彼此串联,用一个换向阀控制其开停及转向。三个马达所通过的流量基本相等,在其排量相同时,各马达转速也基本一样,要求液压泵的供油压力较高,泵的流量则可以较小,一般用于轻载高速的场合。液压马达串联回路之二:本回路每一个换向阀控制一个马达,各马达可以单独动作,也可以同时动作,并且各马达的转向也是任意的。液压泵的供油压力为各马达的工作压差之和,适用于高速小扭矩场合。液压马达并联回路之一:两个液压马达通过各自的换向阀与调速阀控制,可同时运转与单独运转,可分别进行调速,并且可做到速度基本不变。不过用节流调速,功率损失较大,两马达有各自的工作压差,其转速取决于各自所通过的流量。液压马达并联回路之二:两个液压马达的轴刚性联接在一起,当换向阀3在左位时,马达2只能随马达1空转,只有马达1输出转矩。若马达1输出扭矩不能满足载荷要求时,将阀3置于右位,此时虽然扭矩增加,但转速要相应降低。液压马达串并联回路:电磁阀1带电时,液压马达2和3相串联,电磁阀1断电时,马达2和3并联。串联时两马达通过相同的流量,转速比并联时高,而并联时两马达工作压差相同,但转速较低。
以上内容由华浦机电整理分享,华浦机电有限公司致力于示波器测试附件配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产品涵盖氧探头、减速机、热电偶、仪器仪表等热处理工业炉专用备件。公司旨在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的热处理附件,打造热处理附件国产化知名品牌。更多信息,欢迎回复帖子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