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PLC与数据库通信必须通过上位机吗?S7-1200也不行吗?

楼主(2025-08-01):
请问PLC与数据库通信必须通过上位机吗?S7-1200也不行吗?上位机的话一般是选组态软件还是选人机界面?有没有推荐的品牌?
PLC用的1200

网友A:
用过WINCC ,或者你自己C#做个过渡软件,给PLC和数据库搭个桥梁

网友B:
用组态软件可以,自己用程序设计语言搞上位机也可以。

网友C:
用网关,nodered也可以。

网友D:
可以使用OPC

网友E:
人机界面可以,组态软件更可以,人机界面威纶通有一款可以的,组态软件的话基本都可以,有部分网关比较好用其实,价格还便宜。

1500或者1200应该是可以直连的,只要你能弄出来SQL语句,和数据库建立连接,然后进行数据插入就可以吧数据存到数据库里,我觉着这个论坛可以搞一个挑战赛,就用1200或者1500(或者其他品牌PLC)直连数据库,不能借助中间软件,将PLC内的数据存到库里,这是及格线,也是基础功能,如果可以对数据库进行增删查改的操作相应的加分(这可能需要HMI的协助)。

网友F:
用网关的比较多

网友G:
不用编程序,不用连外网,不用电脑实现多台PLC对接SQL数据库。

详细图文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