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的使用功率及操作规范

楼主(2025-08-01):
1、电烙铁的功率太大。

烙铁头的功率从20W、25W,大至几百瓦。外热式电烙铁制造工艺复杂、效率低、价格高,速热式的由于大变

压器拿在手上,操作困难;内热式电烙铁结构简单,热效率高,轻巧灵活,当为首选。用作装修晶体管、IC类

收录音机、电视机,作普通电路实验,一般以20W为宜,修理真空管类机器,如胆机、旧式仪器,以35W为宜

,外热式的则为45W,焊大变压器的接线、金属底板上的接地干线,则采用内热式50W、外热式75W。你可以

对比一下你用的烙铁头是不是功率太大了。

2、烙铁头质量偏差的原因,如果是市场上那种劣质的烙铁头就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解决办法:先准备一刀片和新的焊锡丝,要含助助剂的。先把烙铁烧烫,然后拔掉,用刀片把要上锡的位置刮干

净,用新的焊锡丝往上填锡,刚开始可能还是上不上去,上不上去再刮干净,重新上,当低到一个合适的温度

时,焊锡自然就上去了,如果还是不行,就重复这个过程,如果实在不行,那就是你的烙铁头含锡太多,上不

了锡,拿磁铁试一下就知道了。

3、通电长时间不用,烙铁头的质量不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用砂纸先把氧化的烙铁头弄干净,然后插上电源

,头浸入松香,当松香开始融化成粘稠状,取出烙铁,用焊丝挂上锡,稍微多点没关系,然后在一块焊版上反

复拖锡,将烙铁头均匀涂满即可。

一般在焊接过程中温度的基本控制原则是

如果是经常焊接无铅产品,建议温度调到370度。如果是焊接有铅产品,可以调到340度就可以

维修使用过程的温度控制如下

b、维修无铅SMD元件!

1)修理普通元件如0603,0805,3216的元件,电烙铁温度的范围:350℃±50℃

2)修理IC,电烙铁温度的范围:350℃±50℃

3)修理含有金属材料的元件或元件接触面积较大散热较快的物料,电烙铁温度范围:380℃±50℃。

b 维修无铅THD元件

1)修理普通元件如1/4W.1/2W的电阻,小三极管,小容量内压低的电容,IC,二极管等小元件电烙铁温度的

范围:340℃±50℃。

2)修理含有金属材料的元件如散热器,内压高容量大的电解电容,高压二极管,火牛等较大的物料,电烙铁温

度的范围:380℃±50℃。

3)修理含有塑胶皮的连接线,烙铁温度的范围:350℃±50℃。

网友A(2025-09-28):
通电长时间不用,游泳池水处理系统的质量不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