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机器人的M0等寄存器怎么把数据传到示教程序中

楼主(2025-08-04):
如题,我已经和机器人走了MODbus TCP通讯了。然后开启了M00到M100的读写。我现在能正常从PLC写数据到M寄存器。但是我在机器人端写程序时候怎么调用出来?  我用SET 指令,数据源没有这个M寄存器。set 只能控制I,R,D,B,等变量。我要这个M寄存器的数据要怎么办呢?

网友A:
在用户梯形图里可以实现

  • 科炜自动化楼主

    我要怎么弄一下?能讲解下具体用哪个指令码?

网友:
  • 未来先锋

    回复 @科炜自动化: MOV,把M寄存器的值传给通用输入组。把通用组输出的值传给M寄存器.

网友B:
说明书有的吧,GETREG 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有的吧,GETREG 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