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触摸屏站点问题

楼主(2025-08-05):
信捷touchwin触摸屏软件,触摸屏TG765,,PLC选光洋S系列。光洋S系列中站号为1--90,,触摸屏编程时PLC站号默认为0,且无法修改。造成触摸屏和PLC无法通讯,SM的PLC又不支持MODBUS ,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解决触摸屏站号修改?查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办法。谢谢!

网友A:
尝试用信捷编程软件连接触摸屏,在系统参数或通讯设置里找站号隐藏选项;或用 PLC 编程软件改 PLC 站号为 0 匹配触摸屏。

楼主:
PLC站号必须在1--90范围以内。如果强行改为0,,上机后设备工作不正常。

网友B:
不就是这样吗?向来屏都是0,PLC是1,信捷屏与信捷PLC的通讯一直都是这个模式

网友C(2025-09-18):
我查了资料,编辑触摸屏的时候寄存器地址要从R2000开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