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通过ModbusRTU转CCLink网关控制除湿机配置案例

楼主(2025-08-05):
在本研究案例中,客户控制端选用三菱品牌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并基于CCLink协议进行数据交换。不过,除湿机端采用的是ModbusRTU协议。鉴于CCLink协议与ModbusRTU协议存在兼容性方面的问题,导致二者无法直接开展通讯。基于此情况,本研究采用自主研发的CCLink转ModbusRTU协议转换网关,以达成两种协议之间的数据通讯转换。

创建新工程时,启动GXWork2软件,于菜单栏中选择“工程”选项下的“创建新工程”,并选定拟使用的PLC设备。

于工程导航栏内,点击“CClink”以进入网络参数设置界面,对起始 IO 站号予以修改(0 号为系统主站)。在模式设置环节,选取远程网络 VER.2 模式,总连接台数依据实际连接设备的数量进行填写。涉及远程输入输出(X、Y)以及远程寄存器(RWr、RWw)。开启站信息设置后,选择 2 站 4 倍模式,此“2 站 4 倍”设置需与项目工程师进行一次性明确确定。

PLC主站参数下载,点击PLC写入,实现可编程逻辑工程的下载。

Modbus RTU转CC-Link网关的配置方法如下:首先,启动并登录网关配置软件,进入软件主界面后,仔细查看并选择合适的协议类型,确保所选协议类型

在进行Modbus网关配置时,需综合考量其与已设定为Modbus RTU从站的伺服系统之间的通信需求。

在CCLink参数设置中,需确保占用内存站及扩展周期与组态情况相匹配。

在Modbus RTU通信协议中,实现对从属设备执行读写操作的功能码,包括03和10功能码的集成。同时,对通信参数如波特率进行精确配置。此外,实现03功能码的集成,包括设定起始地址和内存映射地址。

进行软件的配置及下载设定。从组态中获取设备应答的数据。

通过前文详细的组态配置以及配置软件的全面调试,能够实现三菱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与除湿机、Modbus RTU转CC - Link网关的通信。在实际应用时,可根据具体工业需求对网关参数进行调整,从而对系统做进一步优化和拓展。

网友A:
作为 ModBus 主站(从站),WL-CCL-RTU 包含两个网口,一个串口,可支持链式方式连接多 个 ModBus TCP 主站 (从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