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嵌入式系统中,FLASH 中的程序代码必须搬到 RAM 中运行吗?

楼主(2025-08-06):
在嵌入式系统里,FLASH 中的程序代码并非必须搬到 RAM 中运行,这得由硬件配置、实际性能需求和应用场景共同决定。就像很多低端单片机,无论是依赖片内 Flash 还是外挂的 SPI NOR Flash,通常都是让代码直接在 Flash 里运行。这类芯片的设计更侧重成本,面对的任务也多是简单的控制逻辑,比如玩具里的动作控制、传感器的数据采集等,Flash 虽运行速度偏慢,但足以支撑这些基础操作,同时还能省下本就有限的 RAM 资源,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还有一些中等规格的单片机或 SoC,它们可能搭载了少量的 cache,这时候就会采用更灵活的方式 —— 不会把所有代码都一股脑搬到 RAM,而是通过特定的缓存策略,将频繁调用的核心代码和数据从 Flash 读取到 cache 中。借助 cache 更快的访问速度来提升关键环节的执行效率,那些使用频率低的非核心代码则继续留在 Flash 里运行,这样既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性能,又不用占用过多的 RAM 空间,在资源和效率之间找到巧妙的平衡。

至于高端 SoC,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它们大多会选择把 Flash 中的代码搬运到 RAM 或者 cache 中运行。这是因为高端 SoC 往往要处理复杂的任务,像嵌入式 Linux 系统的运行、图像实时处理、高速数据传输等,对运行速度的要求极高。而 RAM 和 cache 的读写速度远快于 Flash,能有效避免 Flash 的速度限制成为性能瓶颈,让复杂程序得以高效运转,满足高实时性、高吞吐量的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同一颗芯片,在不同的启动阶段,程序的运行方式也可能存在差异。比如启动初期,boot 代码通常直接在 Flash 中执行,完成芯片初始化、硬件检测等基础工作;等到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再把应用程序代码从 Flash 搬运到 RAM 中运行。这样一来,既保证了启动过程的稳定性 —— 毕竟 boot 代码功能简单,对速度要求不高,直接在 Flash 运行更可靠,又能让复杂的应用程序在速度更快的 RAM 中发挥出更好的性能,兼顾了系统启动的安全性和应用运行的高效性。所以说,FLASH 中的程序代码是否需要搬到 RAM,并没有固定的答案,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灵活选择。

网友A:
它们可能搭载了少量的 cache,游泳池水处理设备这时候就会采用更灵活的方式 —— 不会把所有代码都一股脑搬到 RAM,而是通过特定的缓存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