锰钢板焊接残余应力测试研究

楼主(2025-08-07):
焊接结构因其高强度和能满足各种尺寸和形状的要求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机械设备中。然而,焊接件容易产生残余应力,这会缩短构件使用寿命,甚至产生裂纹。为解决这一问题,厂家采用超声波冲击去除残余应力。采用盲孔法对自制锰钢板焊接件进行残余应力测试,得出超声前后各点的应力变化情况,从而分析超声波冲击去应力的效果。

测点选择

自制锰钢焊接件采用两面焊接。为了试验的反复验证,一共加工了三件相同的锰钢焊接件,实验结果可以相互吻合,所以对其中两件的测试情况进行说明分析。

测点的位置将直接影响测试结果,同时考虑可操作性等各方面的因素。对样品一,在样品的三条焊缝中部附近各取一点,测点离焊缝的距离约5mm。对样品二,选点与第一件样品选点位置基本对应,第4、5点与第一件样品的第1点位置对应,第6点与第3点位置对应。

残余应力测试方案

试验首先在室温、原试件不进行任何处理的情况下进行试验。采用角磨机、粗砂纸等依次对测点附近进行打磨;使用酒精棉清洗测点,直到棉球无任何污垢为止;采用JH-496胶水对三轴应变花进行粘贴。粘贴方向如下:①样品一,粘贴方向是(-45)°、0°、(+45)°,其中,0°方向是垂直于焊缝的方向,从0°顺时针方向是-45°,逆时针方向是+45°;②样品二,粘贴方向是0°、45°、90°,其中0°方向与焊缝平行。连接导线采用的是屏蔽线,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外界的干扰。

采用半桥、公共温度补偿的接线方式,使用JHMK残余应力测试系统对测点各方向进行测试。准备工作完成后,首先将仪器清零,在仪器零点稳定后,在应变花的顶点处采用2mm的钻头钻孔,孔深约2mm,等仪器数据稳定后,记录各方向的应变值;然后采用超声冲击设备对焊缝进行振动冲击,冲击结束数据稳定后,第二次记录相应点各方向的应变值,以便进行后续分析。前后测得的数据,如表1所示。

测点

ε1/με

ε2/με

ε3/με

σ1/MPa

σ2/MPa

σ3/MPa

Φ/°

σr/MPa

备注

1点

-153.9

-180.5

-14.97

180.5

超声前

-141.7

-242.2

-40.60

242.2

超声后

2点

-16

-25

28.44

1.247

32.05

28.44

超声前

-30

-11.12

-91.78

37.98

91.78

超声后

3点

-11.12

-91.78

37.98

91.78

超声前

-62.35

-133.6

-21.31

133.6

超声后

4点

-52

-56

-56

108.8

104.9

22.5

108.8

超声前

-88

-6

-55

122.2

63.82

-5.520

122.2

超声后

5点

-14

-19

-22

36.87

28.43

32.78

36.87

超声前

-85

-61

93.28

-14.12

16.12

107.4

超声后

6点

-116.0

-149.2

7.310

149.2

超声前

-121.3

-189.4

-10.52

189.4

超声后

残余应力测试数据分析

试验采用先钻孔后超声的顺序进行,表中超声前是指钻孔后的数据,超声后是指在钻孔的基础上,进一步超声冲击后的数据。

从计算后的数据可以看出,通过超声冲击后各点的等效应力都有所增加,平均增幅在60MPa左右。利用钻孔法基本能释放焊缝附近的绝大部分残余应力,配合超声冲击能更彻底的去处残余应力。

通过实验表明:操作技术对实验结果有直接的影响。贴片的角度、质量、钻孔的精准位置,冲击强度与冲击时间的把握,都是影响试验结果的直接因素,都需要再后续的试验过程中加以完善。

总结

试验采用盲孔法对焊接件焊缝附近的残余应力进行测试,验证了超声冲击法在工程上应用的可行性,为工程实践及研究性试验教学的开展积累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