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博途软件进行触摸屏仿真时仿真画面过小并且无法调节

楼主(2025-08-07):
博途软件在笔记本上进行触摸屏仿真时,仿真画面过小并且无法调节

网友A:
既然是仿真  新建触摸屏弄大一点  或者直接用  RTAdvanced   pc全屏的

网友B:
组态里触摸屏改大

网友C:
电脑分辨率过高  S7-PLCSIM 右键属性 兼容性 更改所有用户的设置-更改高dpi  勾选高dpi缩小替代 选择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