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字符串转整数指令无法转换,PLC也没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楼主(2025-08-08):
请教各位大神,字符串转整数指令无法转换,PLC也没报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原因就是必须填满3个字,例如你要转换512,那么就字符输入就是空格空格空格512,懂不?

我觉得反复在各个论坛发同样的问题还不如认真和人家回复者讨论讨论,当然不排除好事者把隔壁帖子搬过来,如果是后者,那不把人家的正确回复一起搬过来显得太Low了。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