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FB引用的问题

楼主(2025-08-08):
最近在学习FX结构编程,碰到有一个FB引用的问题,调用系统时FB块时,开始一切正常。不知怎样搞的,过一会儿再引用FB块时,FB块引脚上的问号不见了。就是把所有程序全部删除,重新开始,还是照旧。FB块引脚上的问号还是没有。搞几天没结果。各位大佬这是哪里出了问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发个图面上来看看   不明白你说什么

楼主:
正常情况下各个引脚上有个问号。

网友B:
可能是 FB 块实例化问题,检查是否正确生成实例 DB,或重置软件设置,重启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各个引脚上有个问号。

不是啥大问题,自己添加一下完事:

网友D(2025-09-08):
是这个吧?选项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