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模块的西门子S7-200与上位机通讯:烟气监测HMI系统搭建案例

楼主(2025-08-11):
西门子 S7-200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模块与上位机通讯实现触摸屏监控环保监测设备的应用配置案例(图1)

一、行业痛点:没有网口的S7-200 PLC如何拥抱数字化环保

VOCs(挥发性有机物)排放、PM2.5、水质COD/氨氮等在线监测领域,西门子S7-200系列PLC凭借稳定、易编程的优势,长期占据中小型环保设备“大脑”的位置。然而,环保监管部门要求企业必须“分钟级”上传实时数据,并开放远程运维接口。问题随之而来:

西门子 S7-200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模块与上位机通讯实现触摸屏监控环保监测设备的应用配置案例(图2)

· S7-200本体只有RS485口,没有以太网口;

· 传统PPI/Modbus RTU轮询速度在9600~187.5 kbps之间,无法满足秒级刷新;

· 第三方DTU虽然能走4G,但需额外流量费且掉线率高;

· 现场调试工程师背着笔记本到处找串口的日子,已令客户苦不堪言。

一条既保留S7-200程序资产、又能平滑接入千兆光纤局域网的“以太网捷径”成为行业刚需。捷米特(JMT)推出的ETH-S7200-JM01以太网通讯处理器正是在此背景下被环保集成商选中,成为破解上述痛点的关键钥匙。

二、项目概况:工业园区“一企一管”废水在线监控

· 用户:江苏某化工园区A企业

· 监测因子:pH、COD、氨氮、总磷、总氮、流量

· 控制核心:西门子S7-200 CPU226 AC/DC/Rly(6ES7 216-2BD23-0XB8)

· 通讯桥梁:捷米特ETH-S7200-JM01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 上位平台:海康威视iVMS-8800环保版+园区大数据中心

· 现场交互:昆仑通态TPC7072Gi触摸屏

· 网络拓扑:千兆环网交换机(华为S5735-L8T4S-QA2)→光纤→园区中控室

三、方案设计:双网口“一网到底”
ETH-S7200-JM01模块自带两个RJ45端口,内部集成交换芯片,可同时承担“上位机以太网通讯”和“触摸屏以太网通讯”,无需额外交换机,降低布线成本。

· Port 1(NET1):连接环网交换机,IP 192.168.1.100/24,Modbus TCP Server端口502,供海康平台轮询;

· Port 2(NET2):直连TPC7072Gi触摸屏,IP 192.168.2.1/24,走西门子S7 TCP协议,WinCC Flexible 2008 SP4组态;

· X1 9P母口:插CPU226 Port 0,PPI 187.5 kbps自动波特率识别;

· X2 9P公口:原触摸屏PPI电缆直接插入,透明桥接,保证原有HMI程序零改动。

四、实施步骤:从开箱到投运12小时完成

1. 开箱检查
核对装箱清单:ETH-S7200-JM01以太网通讯模块×1、3 m网线×2、导轨卡扣×1、Mini-USB配置线×1、合格证及《快速配置手册》。

2. 硬件安装

· 断电后拔出CPU226 Port 0的PPI插头,插入ETH-S7200-JM01以太网通讯模块X1口;

· 将原有昆仑通态电缆插入X2口;

· 模块卡入35 mm DIN导轨,24 VDC取自CPU226传感器电源(<100 mA);

· 指示灯自检:Pwr常亮→Link1、Link2快闪→PPI灯1 s闪一次,说明硬件就绪。

3. 网络参数配置

· Mini-USB连接电脑,打开JMT Ethernet Config V3.7软件;

· 一键“搜索设备”,读取默认IP 192.168.1.188;

· “端口1”页签填写园区网段IP、网关、DNS;

· “端口2”页签勾选“S7 TCP Slave”,自动生成TSAP 02.00;

· 点击“下载”,5 s后模块重启。

4. PLC侧无需修改程序
ETH-S7200-JM01以太网通讯模块采用“透明传输”机制,CPU226仍使用原有Port 0自由口指令,不做任何块调用或寄存器映射。

西门子 S7-200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模块与上位机通讯实现触摸屏监控环保监测设备的应用配置案例(图3)

5. 上位机配置

· 在海康iVMS-8800“环保仪表”驱动中选择“Modbus TCP”,添加IP 192.168.1.100,站号1;

· 根据HJ212因子编码,创建寄存器映射表:
pH → 40001(VW1000)
COD → 40002(VW1002)
氨氮 → 40003(VW1004)
流量 → 40004(VW1006)

· 设置轮询周期30 s,断线重连3次,数据补传启用。

6. 触摸屏升级

· TPC7072Gi PPI项目另存为“以太网版本”;

· 设备向导选择“S7-200 TCP/IP”,填入192.168.2.1,TSAP 02.00;

· 画面、变量、趋势图全部复用,仅通讯驱动替换,30分钟完成。

7. 联合调试

· 上位机下发校时指令,PLC时钟同步成功;

· 现场模拟pH=7.00→Modbus 40001显示0x0700→平台实时曲线正常;

· 断开环网交换机电源,观察触摸屏独立运行,无数据中断;

· 恢复供电,历史数据自动续传,无丢包。

西门子 S7-200 PLC借助于PPI以太网通讯模块与上位机通讯实现触摸屏监控环保监测设备的应用配置案例(图4)

五、运行效果:三大价值落地

1. 数据合规
HJ212-2025要求分钟级上传,ETH-S7200-JM01实际测试Modbus TCP单轮询<50 ms,平台30 s周期内可完成全部因子采集,完全满足法规。

2. 运维降本

· 远程升级:工程师在园区中控室通过VPN即可下载PLC程序,减少出差90%;

· 故障定位:触摸屏本地报警+上位机短信双通道,平均故障响应时间从4小时缩短至30分钟;

· 备件通用:模块支持S7-200全系列CPU,库存SKU减少50%。

3. 扩展灵活
园区B企业计划新增总磷、总氮,只需在原有ETH-S7200-JM01以太网模块寄存器表后追加地址,无需再次施工;后续若升级到S7-200 SMART,模块仍兼容,保护投资。

六、经验小结

· 选型关键点:确认PLC为S7-200而非SMART系列,ETH-S7200-JM01以太网通讯模块仅支持经典CPU;

· 接地注意:RS485端与以太网端磁耦隔离,仍需将模块PE端子与柜内接地排相连,避免雷击浪涌;

· 升级路径:若未来需MQTT、OPC UA,可直接在线刷写捷米特云端固件,无需更换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