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12C通讯不上

楼主(2025-08-11):
一台1212C的PLC,更新固件到V4.7后,使用博途V20新建程序,PLC固件版本设置为V4.6,现在PLC诊断可以连接上,下载程序直接掉线,提示固件版本与实际有区别,格式化PLC也不行,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A:
在博途 V20 中,将 PLC 固件版本设置改为实际的 V4.7,重新编译下载程序可能会解决。

  • 每天一直在

    PLC 这边选择的PLC固件只低于实际硬件就可以,楼主可以往下多试几个版本的试试

网友B:
楼上说的是对的

网友C:
你可以把PLC程序上传,再把编好的程序移植过去就可以

网友D:
固件问题,你得看PLC出厂固件是多少,没必要上来就给人更新到最新,最新的不一定适合你的硬件,V20应该是向下兼容固件的,选择和PLC一样的固件就可以了。

前几天我1500固件问题,第一台3.2第二台3.1这些都无所谓,V18直接选3.0即可(V18最高支持到3.0),下载时忽略硬件版本差异即可,没啥影响,可正常使用。换了个现场PLC固件出厂就是4.1,完了V18根本组态不了,用V20就可以了,由于是同一个项目想把版本统一了, 官网那个出口管制下载不了,最后在CSDN上20元买了3.2的版本给这4.1降下去了。

总结一下就是博图对版本的审核机制是这样的,大版本一致,小版本可忽略,比如3.x这都可以用3.0,4.X的这就到V20了,V20审的更严格一点,能保持一致就保持一致,实在不行就保证大版本一致,个人感觉V20用起来版本问题肯定得好好研究。

网友E(2025-11-03):
固件版本设置改成V4.7,重新整体编译下载程序。

网友F(2026-01-06):
CPU的实际版本现在是V4.7,但是你组态的版本是V4.6。版本不匹配。两个方法,1、降低你CPU的版本。2、升级你的软件以能够选择V4.7。

网友G(2026-03-10):
一楼说得对

网友H:
建议一个新的空程序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