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75kw变频器带1.1kw电机

楼主(2025-08-12):
大家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正常设计时0.75kw电机能带动1吨的负载,实际应用时,0.75kw的变频器驱动1.1kw的电机,空载没问题,负载500kw时好像也没问题,但是负载750kg左右时会抖动,速度20hz左右。(不长期工作)

使用环境是位置开环控制,无速度反馈。

丹佛斯302 0.75kw变频器

有没有办法在不换变频器的情况下(或降低速度)正常带动1吨负载,

网友A:
最好不要超载运行,时间长了电机也容易坏,载额定负载内运行,且考虑一定余量才是正常选择,如果不改变电机情况,可以考虑电机端加一个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