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34 系列安全输出模块更换指南

楼主(2025-08-14):
1. 更换前的准备工作

1.1 确认模块型号与订货号

  • 确认需要更换的具体型号(如 1734-OB8S、1734-OBV2S 等)。

  • 核对订货号与固件版本,确保新模块兼容现有系统。

1.2 备份与记录配置

  • 使用 Studio 5000 Logix Designer 或 RSLogix 5000 读取并保存当前的模块配置参数。

  • 如果该模块通过网络适配器(如 1734-AENTR)连接,记录其在 I/O 配置树中的位置。

1.3 断电与安全措施

  • 按照企业安全规程执行 Lockout/Tagout(上锁挂牌)

  • 确认已切断相关控制电源与负载电源,防止触电或误动作。

2. 拆卸旧模块

  1. 标记接线

    • 用标签或拍照记录每个端子接线位置(尤其是安全回路、反馈回路)。

  2. 断开接线

    • 使用小号螺丝刀松开模块的接线端子,将电缆拔出。

  3. 松开模块锁扣

    • POINT I/O 模块背部有一个橙色或灰色锁扣,向上拨动即可。

  4. 拔出模块

    • 从底部向外轻轻拉,模块会从底座(1734-TB 或 TB3S)分离。

3. 安装新模块

  1. 检查底座与关键件

    • 确认底座(Terminal Base)型号正确且完好。

  2. 插入新模块

    • 对准底座的导轨与插针位置,垂直按压直到锁扣卡住。

  3. 重新接线

    • 按之前的标记恢复接线,注意极性和安全输出通道顺序。

  4. 检查紧固

    • 确认端子螺丝已拧紧,导线无松动。

4. 软件配置与验证

  1. 上电自检

    • 恢复电源,观察模块指示灯(MS、NS、OUT 等)是否正常。

  2. 下载配置

    • 用工程软件将原配置下载到 PLC 控制器。

  3. 验证安全回路

    • 测试安全输入与安全输出的联动逻辑,确保急停、光幕等设备动作正确。

  4. 故障清除

    • 如果出现故障代码(红色闪烁),根据模块手册对照处理。

5. 注意事项

  • 不要带电插拔:POINT Guard I/O 安全模块不支持带电更换,必须在断电状态下操作。

  • 固件兼容性:若新模块固件版本与原来不同,可能需要在工程软件中调整兼容性设置。

  • 安全认证:更换后需进行一次正式的安全功能验证(Safety Validation),符合 ISO 13849-2 或 IEC 62061 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