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A2刀塔伺服程序如何写入

楼主(2025-08-14):
我们这有一台台达A2    的刀塔伺服,坏了,按照型号买了一太,参数写入,不好用,查询得知这款伺服还需要根据刀塔类型写入专用换刀程序,但查询很多问了很多也不知道怎么写这程序,和更新韧体是一回事吗?这个程序去哪要?

搞不懂台达应用也搞这么机密干啥?

楼主:
没人知道?应用搞得这么复杂吗?

网友A:
你好

这些应用程序是MotionPRO运动功能,固件的特殊部分,它仅在特殊模式下运行P1-01=0x11
您可以在ASDA_SOFT_V5目录中找到MC_AB_IDX文件

MotionPRO功能程序仅由台达编程,对于像他们使用的DSP+FPGA,我认为它是Code Composer Studio和Xilinx ISE。

这是严肃而复杂的低级编程,只是硬件开发人员这样做。

在您的情况下,最好使用PLC编程,并通过DMCNET/CANopen/EtherCAT接口使用ASD-A2/A3的运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