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万用表测量晶振

楼主(2025-08-14):
1、用万用表( R×10K档)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

2、用数字电容表(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减小(好的晶振其

容量一般在几十~几百PF;

3、贴近耳朵轻摇,有声音就一定是坏的(内部的晶片已经碎了,即使还能用其频率也变了)

4、测试输出脚电压。一般正常情况下,大约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因为输出的是正弦波(峰值接近

电源电压),用万用表测量时,就差不多是电源电压一半;

5、最简单方法是替换法判断,最精确方法可以用示波器测试波形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