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使用总线型驱动器时,电机不动问题处理

楼主(2025-08-14):
排查思路:

使用总线轴时,查看驱动器是否成功使能用指令【?axis_enable(轴号)】、【?DRIVE_STATUS(轴号)】查看轴有没有使能。同时,查看总使能有没有开,通过指令【?WDOG】查看,返回“1”表示总使能已开启,返回“0”表示总使能未开启。

例:

用【?axis_enable(0)】打印总线轴的单轴使能打印出结果为1,表示轴使能了。

注意总线轴的使能还受到总使能WDOG开关的影响。

DRIVE_STATUS是驱动器反馈的驱动器实际的状态,如下用【?DRIVE_STATUS(0)】打印出来的数值为4663,那么用计算机算出来的对应的二进制为0001001000110111,然后查看Basic手册中的DRIVE_STATUS指令中驱动器使能的二进制位是为0还是1,就可以知道驱动器有无使能。

注:符号【】内的为指令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