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00SP出错

楼主(2025-08-14):
PLC与ET200组态完成后,ET200名字和IP都已经分配完成

PLC型号是CPU1215FC,ET200SP是IM 155-6 PN BA,使用2个DI模块DI 16x24VDC和一个DQ模块DQ 16x24VDC/0.5A ST,DI订货号6ES7 131-6BH01-0BA0,DQ订货号是6ES7 132-6BH01-0BA0

ET200SP是IM 155-6 PN BA固件版本是V3.2.2。博图固件版本是V3.2。 订货号是6ES7 155-6AR00-0AN0

使用博图V15.1

报警是

模块存在

错误

下位件出错

由于参数分配错误,硬件组件不可用

网友A:
这是西门子 PLC 与 ET200SP 组态报错,因参数分配错致硬件不可用,可以排查下:核对 ET200SP 模块组态(订货号、参数等)。检查固件兼容性,尝试更新或降级。重新编译下载组态。确认硬件连接。

网友B:
  • 1. 检查硬件组态

  • 确认硬件目录匹配

  • 在项目导航中打开 "设备和网络"(Devices & Networks)

  • 检查所有模块(如PLC、IO模块、通信模块等)的型号、订货号是否与实际硬件一致。

  • 右键点击设备,选择 "硬件检测"(Hardware detection) 重新扫描实际硬件(在线模式下)。

  • 修正参数分配

  • 双击出错的模块,检查其参数配置(如IP地址、子网掩码、PROFIBUS/PROFINET地址等)。

  • 对于IO模块,确保输入/输出地址范围未与其他设备冲突。

  • 2. 更新硬件目录和固件

  • 更新硬件目录

  • 在TIA Portal中点击 "选项"(Options) → "支持包"(Support Packages),检查是否有缺失的硬件支持包(HSP)。

  • 从西门子官网下载并安装最新硬件支持包。

  • 固件版本匹配

  • 检查实际设备的固件版本是否与TIA Portal中组态的版本一致。

  • 若不一致,需升级固件或修改项目中的硬件型号。

  • 3. 检查通信配置

  • PROFINET/PROFIBUS设置

  • 确保所有设备在同一网络中,且站地址唯一。

  • 对于PROFINET,检查设备名称是否分配正确(通过 "分配设备名称" 功能)。

  • 使用 "在线与诊断"(Online & Diagnostics) 查看通信状态。

  • DP从站或IO设备配置

  • 若使用DP从站或远程IO,检查GSD文件是否已正确安装,参数(如输入/输出长度)是否匹配。

  • 4. 重新编译和下载

  • 编译硬件配置

  • 在项目树中右键点击PLC设备,选择 "编译"(Compile),确保无报错。

  • 若提示参数错误,根据提示修正后重新编译。

  • 下载到PLC

  • 连接PLC后,选择 "下载到设备"(Download to device)

  • 如果提示硬件不匹配,可选择 "兼容模式" 或同步项目与实际硬件。

  • 5. 其他常见原因

  • 电源或连接问题

  • 检查模块供电是否正常,特别是通信模块和分布式IO。

  • 确认总线电缆(如PROFIBUS)终端电阻是否启用。

  • 项目兼容性

  • 如果项目是从旧版本TIA Portal迁移而来,尝试新建项目并重新组态硬件。

  • 6. 使用诊断工具

  • 在TIA Portal中打开 "在线诊断"(Online Diagnostics),查看具体错误详情。

  • 通过PLC的诊断缓冲区(Diagnostic Buffer)获取更详细的故障信息(如模块缺失、通信中断等)。

网友C:
第二个子模块出错了,估计固件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