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编程不用组态,实现各种PLC之间数据通讯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楼主(2025-08-15):
        IGT-SER系列智能网关模块支持西门子、倍福(BECKHOFF)、罗克韦尔AB,以及三菱、欧姆龙等各种品牌的PLC之间通讯,支持Ethernet/IP(CIP)、Profinet(S7),以及FINS、MC等工业自动化常用协议,同时也支持PLC与Modbus协议的工业机器人、智能仪表、变频器等设备通讯。网关有多个网口、串口,也可选择WIFI无线通讯。无需PLC内编程开发,也不用组态,只要在智能网关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毫秒级通讯速度快,支持热插拔,断电断网后能自动恢复运行。

        同一个智能支持多个品牌的PLC之间多对多通讯,最多8000个字节的数据交互量;网关内每个连接采用独立的线程运行,毫秒级别的数据交互,同样的数据量在同等质量的网络通讯时,数据刷新速度同总线;相关参数在一个页面内配置,方便直观;在调试过程中有详细的状态反馈信息,以及完善的数据监控和通讯错误处理机制。
        智能网关包含IGT-SER、IGT-DSER、IGT-WSER等多种型号,可以根据实际场景灵活选择。以下是几种常见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一、同网段的PLC之间通讯

    IGT-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同网段,每个网口是独立的子网。

二、跨网段的PLC之间通讯

    IGT-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不同的网段,每个网口是独立的不同网段的子网。

三、多网段的PLC之间通讯

    IGT-DSER智能网关的两个网口设置为不同的网段,同时开启网口3设置为第三网段,该智能网关没有实际的物理网口3,自动将IP绑定到物理网口2,作为网口2的第二IP。

相关案例资料手册:

楼主:
继续更新:

四、两台PLC之间WIFI无线通讯

    两台IGT-WSER智能网关,分别设置为WIFI-AP热点、WIFI-Client客户端。

五、多台PLC之间WIFI无线通讯

    一台IGT-DSER+WIFI智能网关做AP热点,两台IGT-WSER智能网关设置为客户端。

网友A:
这个IGT-DSER带有串口吗?支持串口对接PLC和仪表?

楼主:
带有两个串口,支持232或者485通讯,也支持串口网卡同时通讯的:

六、串口+网口混合数据通讯

        一台IGT-SER智能网关,网口通过交换机连接两台同网段PLC,同时串口连接一台PLC,实现一对多通讯。

七、485总线串口多设备对接PLC

        一台IGT-SER智能网关,网口接同网段PLC,两个串口分别对接两组RS485网络。

八、共用触摸屏串口对接到主站PLC

        一台IGT-SER智能网关,网口接同网段PLC,两个串口分别对接PLC和触摸屏,同时将数据转发到主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