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plc程序上传

楼主(2025-08-16):
欧姆龙plc 上传时   提示plc存在FB/ST块 需要程序和符号一块下载  但是程序和符号都选上了  还是出这个提示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是符号表与程序块关联异常,或符号未完全包含 FB/ST 块的符号信息,也可能是软件版本兼容问题,建议重新关联符号后重试。

网友B:
版本问题

网友C:
可能的原因:

1、PLC程序中是否存在‌加密块?‌(如使用块保护工具加密的FB/ST块);
2、PLC的固件和软件版本不兼容;

3、通信线缆接触不太好,或者受干扰严重。

网友D:
存在加密块及不完整的变量存在

网友E:
这好像是加密了

楼主(2025-10-15):
已解决

  • layingya

    你好,评教一下,这个怎么解决的,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