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变频器求端子接线图与参数调整

楼主(2025-08-19):
伦茨变频器18.5kw更换台达变频器vfd185v43a-2,要求是正转,正点,反点,求端子接线图与相关参数调整

网友A:
结合原来变频器的手册,确定原接线代号功能,才能移植过来。

网友B:
可参考伦茨改台达 VFD185V43A-2:正转接 DI1,正点 DI2,反点 DI3,COM 接公共端。设 P00-02=1,P02-01=1,P02-02=2,P02-03=3。

  • 蔚蓝的海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老师指导

楼主:
接线端子没有m1,m2,m3,m4,m5,只有ML1,ML2,ML3,ML4,ML4,ML5,ML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