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机械设计从哪里开始学?

楼主(2025-08-19):
非标设计其实是一门综合运用的课程,你

一、你需要懂软件,三维任意一个都可以,SW,inventor,catia等主流的都可以,二维CAD,CAXA哪个都行,但是平时用到的就那几个命令,

1、零件:拉伸,切除,扫掠,倒角,圆角,打孔,螺纹。

2、钣金:平板 ,凸缘,剪切,折叠。

3、装配模块:相合,距离,角度,相切,插入。

4、工程图:主视图、投影视图、剖视图‘标注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

5、受力分析:会简单的分析,能看懂报告,变形量还有安全系数就可以。

二、工艺方面

1、机加:车、钳、铣、刨、磨。

2、热处理:退、正、回、淬、调质。

3、表面热处理:表面淬火、表面渗碳、表面渗氮、碳氮共渗。

4、表面处理:镀锌、镀铬、镀镍、发黑、喷塑,阳极氧化、喷漆、达克罗。

5、焊接。

这些都得知道不用,精通,知道作用就行,也不用实操。

三.材料方面

1、金属材料:Q235铝6061铝707545号钢不锈钢30440Cr灰铸铁

2、非金属材料:聚甲醛尼龙聚氨酯、橡胶。

了解材料的性能、硬度、应用场合就可以了。

四、机械中常用的结构

1、连接结构:螺纹、销钉、焊接结构。

2、传动机构:齿轮传动、链轮传动、带轮传动(V带传动、同步带传动、多楔带传动)、四连杆结构、滚珠丝杠、梯形丝杠,凸轮传动等,滚珠花键、等常用结构。

3、常用的密封结构:O型圈、骨架油封、迷宫密封、毛毡密封等。

4、常用件的选型:电机、气缸、吸盘、轴承等。

5、常用的传感器选型。

其实这些东西都不需要掌握的太深,会选型计算就可以。

五、设计:将这些结构根据工况和客户要求有序的组合在一起。

网友A(2025-11-22):
看你写的内容,就知道你是半吊子。技术不是浅尝辄止,任何一个点掌握不牢,造成的损失日积月累都不可估量:例如选错材质,选错传感器,大的标件小用途等等

网友B:
工程图:主视图、投影视图、别墅游泳池剖视图‘标注尺寸,公差、表面粗糙度,形位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