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质量对软启动运行影响

楼主(2025-08-20):
德力西软起动CDRA075T4两台,都经常报三相不平衡故障,检测电机及接线都正常,而且两台电机同时发生故障可能性也很低.每次故障停机后复位就可以正常启动.一直找不到故障原因,偶然发现一次软启故障时电容补偿柜过畸变率报警(设置值电压畸变率5).软启三相不平衡故障与过畸变率之间是否有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其他的10台德力西22KW软启没有报过类似故障?可不可以将软启不平衡保护给关了.

网友A:
用表打一下输入电压是不是被拉底了,要就是线虚接了,切换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试试

网友B(2025-09-26):
软启三相不平衡故障与电容补偿柜过畸变率可能有关。电网谐波等因素或致二者异常。建议排查电网及线路,不建议关软启不平衡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