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一个隐藏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5-08-22):
  在使用 SINAMICS G120的过程中,有一个功能,相信很多人没有注意或者发现,这个功能在手册中隐藏的很深,只在参数列表中有简单的介绍。它就是测量头脉冲测量功能。这个功能在控制单元CU240E-2之后的CU单元都配备。本文我们就以CU240E-2为例,解读这个功能,挖掘它的用法。

  CU240E–2参数手册中是这么描述的:

图片

  它用于使用一个特定的输入端子,通过一系列参数设置,激活实际转速测量功能。查阅相关手册和资料,我找到了这个测量功能支持的最大测量频率功能图:

图片

图片

  通过功能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功能通过Bico化其实有很多实用的使用方法,可以实现很多之前想做但做不了的事。例如作为电机转速的速度反馈绝对值的监控(这里最大的优点就是r586不受运行信号和停车方式的限制,只要CU单元保持供电,该值就一直保持检测并输出,特别适合PLC通讯读取。)、作为主从控制速度跟随变频器的给定值、作为SLVC控制速度修正的反馈等等。

  功能使用中除了正确配置P580参数外,还需要正确配置P581、P582、P583、P585和P490参数,以上相关参数和输出值r586说明如下: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图片

  具体到使用方法,可以利用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作为检测元件接入DI3端子,检测输出轴连接盘上的缺口,来实现脉冲发生,类似下图结构:

图片

  下面以两个实例参数,简单说明这个功能的用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实例1–实际速度绝对值采集:

  变频器拖动电机,输出轴安装检测盘和传感器用于采集脉冲,假设输出轴转动一圈输出10个脉冲,电机轴与输出轴的传动比为2:1,检测到的转速绝对值送给PLC。

参数设置如下:

P580=23 //激活检测;P581=0   //检测脉冲上升沿计数;

P582=10 //输出轴每圈10个脉冲;

P583=10 //测量头最大检测时间10s;

P585=2   //传动比2:1;

r586即电机实际转速绝对值,单位rpm;

P2051[1]=r586 //实际转速绝对值发送PLC;

这种使用可以反映电机实际转速,避免了r63.1受转差率和运行信号的影响。

实例2–使用输入脉冲作为速度给定值:

   假设以10KHz脉冲输入控制4极电机额定1500r/min转速。

参数设置如下:

P580=23   //激活检测;

P581=0     //检测脉冲上升沿计数;

P582=200 //10000/(1500*2/60)=200P583=10   //测量头最大检测时间10s;

P585=1    //传动比1:1;

r586即电机转速给定值,单位rpm;P1070=r586 //脉冲测量值作为转速给定;

  通过上面的两个实例可以看出,利用好这个测量头或叫脉冲测量功能,可以很方便的实现一些功能,并能减少我们的PLC编程工作量。功能很好用,但官方文档说明了两点注意:

图片

同时,我个人理解这个功能并不能实现VC控制,注意里的速度反馈,仅是作为速度反馈监视的意思。

  引申一下:CU250S-2,相较于CU240E-2有四个端子可以选择其一作为测量头使用,灵活性更好,有机会一定要利用起来。

图片
图片

   这个隐藏功能就介绍到这里,欢迎评论区讨论用法和建议。码字不易欢迎点亮❤️,转发,收藏。欢迎赞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