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间歇性停机,PLC无报警?来聊聊你的排查思路

楼主(2025-08-22):
各位工控老师傅们,最近碰上一个棘手的毛病,搞得我几天没睡好觉,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分析,也聊聊如果是你们会从哪下手。

> 设备现象:
产线上的一台数控冲床,平均每隔三四小时突然停机一次,没有任何规律。关键是PLC绿灯常亮,RUN状态正常,触屏上也没有任何报警提示,就是所有输出瞬间切断。重启后又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

> 设备概况:

  • PLC:西门子S7-300

  • 驱动:两台伺服驱动器,一套变频器

  • 网络:Profinet通讯

【我的排查流水账】& 求助点

我已经做了以下几步,但还没抓到“真凶”:

  1. ✅ 电源排查:用了万用表和钳形电流表监控了24V电源和220V控制电源,停机瞬间电压、电流均未发现异常波动。稳压电源模块指示灯也无异常。

  2. ✅ 程序扫描周期:在线监控了OB1的最大循环时间,稳定在15ms左右,远未达到150ms的看门狗极限,排除程序跑飞的可能。

  3. ✅ 硬件诊断:打开STEP7的硬件诊断缓冲区,在停机时刻只有“DP从站/PN设备故障”的常规记录,但瞬间又恢复,无法定位具体站点。

  4. ❓ 怀疑点:EMC问题? 这是我目前最怀疑的方向。设备附近新增了一台大功率的激光焊机,虽然停工时间不完全吻合,但我怀疑它的启停造成了强烈的电网或空间干扰。

    • 请教: 你们一般怎么捕捉这种瞬时干扰?示波器?有没有更经济的办法?

  5. ❓ 怀疑点:通讯扰动? 虽然诊断缓冲区信息模糊,但Profinet网络偶尔的瞬时闪断也可能导致主站触发安全停机。

    • 请教: 对于这种“幽灵”般的网络问题,除了换交换机、压水晶头,还有什么诊断妙招

  6. ❓ 怀疑点:过热或硬件暗病? 用手持测温枪检查了PLC背板、电源模块、通讯模块,温度都在正常范围内。难道CPU或DI/DO模块有间歇性内部故障?

【外援求助:工控技术平台APP】

查了两天手册无果,我在工控技术平台APP上试着搜了一下“间歇性停机 无报警”,没想到真有类似案例库。

  • 里面一个帖子提到“安全回路中的急停按钮触点氧化”导致瞬时断开,我明天准备去把所有安全回路的触点用砂纸打磨一遍。

  • 还有一个案例是“变频器反馈的接地干扰” 影响了模拟量模块,导致系统误判停机。我计划先把变频器接地线重新处理一下。

大家有没有在这个APP上看到过更类似的案例?或者还有其他关键词推荐我搜索的吗?

【开放讨论】来吧,展示真正的技术!

请论坛里的各位大佬支支招:

  1. 我目前的排查方向对不对?还有什么盲点我没考虑到?

  2. 如果你来接手这个故障,你的排查第一步、第二步会做什么?

  3. 有没有什么高级的诊断工具或方法(比如PLC的跟踪功能、网络分析工具)可以推荐用来捕捉这种瞬时故障?

  4. 你们职业生涯中遇到过最诡异的间歇性停机是什么原因?(说出来让我找找灵感)

故障不解决,设备不停转!各位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在线等大家的思路!

网友A:
使用的是三菱FX5U,设备正常投产一个月,后面经常性的出现突然停机,现场屏幕未产生停机故障记录,更换过PLC也一样,最后突发奇想地线断掉开启设备观察一下,结果就是客户地线端改动影响到PL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