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IP到BGA:芯片封装的进化之路,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5-08-23):
我们手握轻薄的智能手机、搭载高性能显卡的电脑,却很少有人留意到这些设备性能跃升的背后,芯片封装技

术正经历着怎样的变革。从早期的DIP到如今主流的BGA,每一次封装技术的升级,都在悄悄推动着电子产业

向前迈进。

1、初识DIP:封装技术的“老前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DIP(双列直插封装)是电子设备里的“常客”。那会儿的芯片,更像是“插卡式”设计

——两侧伸出两排金属引脚,直接插进电路板的对应插孔里,用烙铁固定就能工作。

这种封装最大的好处是简单直接:成本低、易安装,维修时拔下来换个新的就行。直到现在,一些对体积要求

不高的设备(比如老式收音机、简单的控制板)还在用它。但缺点也很明显:引脚数量有限(最多几十根)、

芯片体积大,根本满足不了后来电子产品“瘦身”的需求。

2、从插针到贴片:封装技术的第一次“瘦身”

随着集成电路里的晶体管越做越多,芯片需要更多引脚来传递信号。DIP的“插针”设计逐渐跟不上节奏,于

是SOP(小外形封装)、SOIC(小外形集成电路)等“贴片式”封装应运而生。

这些封装把引脚从两侧“掰弯”,让它们紧贴芯片边缘,直接焊在电路板表面。一来省了打孔的功夫,二来芯

片体积缩小了一半以上,特别适合手机、随身听这类便携设备。后来的QFP(四方扁平封装)更是把引脚扩展

到四边,引脚数量突破百根,给早期的单片机、逻辑芯片提供了足够的“信息通道”。smt贴片加工

3、BGA登场:解决“引脚拥堵”的终极方案

到了21世纪,芯片性能迎来爆发式增长。一颗处理器动辄几百上千根引脚,传统的“边缘引脚”设计彻底陷入

困境——引脚太密,焊接时很容易短路,信号传输也会受干扰。这时候,BGA(球栅阵列封装)站了出来。

BGA把引脚变成了一个个tiny的锡球,整整齐齐排列在芯片底部。这种设计简直是“空间利用大师”:同样大

小的芯片,BGA能容纳的引脚数量是QFP的3-5倍;锡球直接与电路板接触,散热更好,信号传输更稳定。现

在我们手机里的处理器、电脑显卡的GPU,几乎全是BGA封装的天下。

4、封装技术为什么重要?

你可能会问:封装不就是给芯片加个“外壳”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封装技术直接影响三个关键:

体积:从DIP的“大块头”到BGA的“扁平化”,封装缩小让电子产品越做越薄;

性能:引脚设计决定信号传输速度,BGA的低干扰特性让芯片跑得更快;

可靠性:好的封装能保护芯片免受温度、湿度影响,延长设备寿命。

网友A: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b/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b/?NNRYI=Jry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b/?iCgA=e8c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b/?6=a4Y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b/?2W0yR=vP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H5/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H5/?nO5VM=6a4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H5/?Y2W0=UyS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H5/?w=QuO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H5/?sMqKo=Im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m/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m/?I0QnY=Y6D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m/?RvPt=NrL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m/?p=JnH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m/?lFjDh=Bf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9/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9/?cmdrL=Ija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9/?JnHl=FjD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9/?h=Bf9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K9/?d75Z3=X1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R/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R/?SZqNU=EiC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R/?gAe8=c6a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R/?4=Y2W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3R/?0UySw=Qu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ai/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ai/?ovggE=LZ3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ai/?X1Vz=TxR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ai/?v=PtN

bilibili.com/video/BV11jeezuEai/?rLpJn=Hl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MJ/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MJ/?vp9n7=lYf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MJ/?PtNr=LpJ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MJ/?n=HlF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MJ/?DhBf9=d7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uA/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uA/?2CXDb=rPW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uA/?GkEi=CgA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uA/?e=8c6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uA/?a4Y2W=0U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f/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f/?1IMxE=mtd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f/?7a4Y=2W0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f/?U=ySw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f/?QuOsM=qK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Pk/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Pk/?s9Dq7=isj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Pk/?TxRv=PtN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Pk/?L=pJn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Pk/?HlFjD=hB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V/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V/?dKD18=Px4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V/?oImG=kEi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V/?C=gAe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AV/?8c6a4=Y1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BT/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BT/?gaOVm=JQA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BT/?e8c6=a4Y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BT/?2=W0U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BT/?ySwQu=Os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vU/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vU/?t641v=FQH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vU/?1Vzx=RvP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vU/?t=NrL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vU/?pJnHl=Fj

bilibili.com/video/BV1yjeezuEqH/

bilibili.com/video/BV1yjeezuEqH/?QrEV3=AuN

bilibili.com/video/BV1yjeezuEqH/?rLpJ=nHl

bilibili.com/video/BV1yjeezuEqH/?F=jDh

bilibili.com/video/BV1yjeezuEqH/?Bf9db=5Z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6Y/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6Y/?5LtTA=4ry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6Y/?iCgA=e8c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6Y/?6=a4Y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6Y/?2W0Uy=Sw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uL/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uL/?RCjmQ=ipZ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uL/?3X1V=zTx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uL/?R=vPt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uL/?NrLpI=mG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m/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m/?9m37l=YfP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m/?tNrL=pJn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m/?H=ljD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m/?hBf9d=7b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9/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9/?ZGhYI=mGk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9/?EiCg=Ae8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9/?c=6a4

bilibili.com/video/BV1xjeezuEP9/?Y2W0U=yS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G4/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G4/?A7YvC=jqa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G4/?4Y2W=0Uy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G4/?S=wQu

bilibili.com/video/BV1NjeezgEG4/?OsMqK=oI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gj/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gj/?mTNis=jTx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gj/?RvPt=rLp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gj/?J=nHl

bilibili.com/video/BV1sjeezuEgj/?FjDhB=f9

网友A: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306?990=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302?596=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304?170=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301?922=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303?484=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300?525=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99?469=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98?496=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96?159=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95?149=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93?044=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94?705=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92?118=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9?130=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8?496=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6?759=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4?366=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3?850=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5?270=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2?707=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1?774=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80?772=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8?927=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5?184=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7?092=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6?793=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4?243=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3?575=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2?498=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1?928=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70?713=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67?871=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66?610=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65?576=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64?990=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63?281=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61?846=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60?816=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59?286=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58?591=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57?450=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56?493=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54?452=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52?963=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47?953=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50?075=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49?836=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46?467=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45?481=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44?995=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40?058=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39?049=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36?148=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32?758=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30?297=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29?437=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31?323=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27?163=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26?522=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21?025=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23?475=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24?503=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22?100=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20?149=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18?137=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16?826=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15?086=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14?486=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12?794=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11?870=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10?010=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08?167=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06?993=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07?477=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03?262=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02?340=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200?281=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98?842=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97?014=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96?439=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94?687=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92?002=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91?191=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90?671=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89?001=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88?547=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85?583=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84?793=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81?015=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80?219=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78?501=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77?947=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76?703=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75?615=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74?398=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72?178=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71?671=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69?996=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66?280=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65?794=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64?629=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61?546=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60?910=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58?279=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57?164=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55?772=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54?715=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53?136=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52?713=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50?401=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49?359=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48?823=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46?560=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45?082=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44?025=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43?164=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41?310=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38?658=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37?754=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36?824=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35?046=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34?360=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33?316=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32?639=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30?566=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29?991=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28?810=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27?754=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26?048=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20?027=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24?270=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22?472=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9?169=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8?985=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7?095=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6?946=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5?811=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4?550=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3?471=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2?917=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1?387=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10?827=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9?590=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8?547=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6?190=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5?071=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4?122=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3?256=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2?619=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1?064=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100?163=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99?755=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98?458=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96?830=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95?739=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94?600=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92?570=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91?308=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90?072=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88?162=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87?386=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83?972=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82?565=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81?810=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80?598=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9?563=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8?756=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7?717=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5?057=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4?647=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3?386=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2?524=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1?961=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70?640=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69?673=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68?690=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65?904=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64?803=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63?984=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62?016=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61?077=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60?922=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59?267=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55?615=6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53?966=1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52?316=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51?085=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50?559=4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49?372=5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48?936=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47?246=2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46?264=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44?730=3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42?218=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39?347=7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40?140=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38?303=9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90037?350=8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89994?315=0

<此处内容被屏蔽>/sound/901789988?8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