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款触摸屏可以插入U盘,以U盘里的图片作为屏保?

楼主(2025-08-28):
困恼如题,,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A:
我实在想不出现在哪款触摸屏没有这个功能。

HAVE FUN!

网友B:
昆仑通态的话  可以做几个U盘下载程序包   不同程序包设置不同的背景图片   其实不是换背景是更新程序

网友C:
2楼说得对,图片格式有限制得,可以再帮助里查到,好像是BMP格式   之前有改过,

网友D:
宜科 ELCO 触摸屏 HMIEHV 系列可以试一下插入 U 盘,看能否导入 BMP、JPG 等格式图片。

网友E:
威纶通10寸的,什么型号记忆了,好多年前用过一次,上下载程序用U盘,自于屏保就没试过

网友F:
1、昆仑通态品牌的触摸屏支持这个功能。

具体操作:将U盘中的24位色BMP图片设置为屏保,需将图片直接放入U盘根目录(不可嵌套文件夹)

2、当前触摸屏,或者一体屏性能更新换代很快,若你常用某品牌的触摸屏,可以问下他们技术支持,最新款是否已经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G:
测试了一下,  常用的威伦通 ,三菱,普洛菲斯都可以实现的,其中三菱需要在菜单栏内插入画面,威伦通和普洛菲斯可以在建立画面后直接粘贴上去。

网友H:
屏保不行,开机lOGO倒是很多可以的

网友I(2025-10-22):
威纶通新品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J(2025-12-10):
MCGS可以,脚本可以调用u盘路径的文件,要回写脚本

网友K(2026-02-05):
昆仑通态

位图构件可以指定路径加载图片作为屏保,如果图片较多且需要实现切换效果,可以结合文件浏览器构件,将文件路径输出成变量,使用脚本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