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流式冷却塔结垢

楼主(2025-08-29):
逆流式冷却塔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循环水与空气直接接触,导致水中溶解的矿物质、杂质逐渐浓缩沉淀,形成结垢现象。冷却塔结垢会影响系统的热交换效率,增加设备能耗,甚至缩短设备使用寿命。以下是关于逆流式冷却塔结垢的相关知识及应对措施:

一、判断结垢情况

先检查冷却塔的填料、换热器、喷嘴、管道等部位,看是否有白色或灰白色的硬垢,或者泥垢、藻类等沉积物。如果发现冷却效果变差、能耗增加,基本可以确定有结垢。

二、处理方法

1. 轻度结垢

物理清洗:用高压水枪冲洗填料、喷嘴和管道,去除松散的污垢。

水质管理:检测水的硬度、pH值等,适当排污,补充新鲜水。

加药预防:投加阻垢剂、分散剂,防止继续结垢。

2. 中度结垢

物理清洗:先用水枪冲洗,尽量去除表面垢层。

化学清洗:使用柠檬酸、盐酸(谨慎)、EDTA等除垢剂循环或浸泡,溶解水垢。清洗后要彻底冲洗干净。

恢复运行:清洗后检查填料和管道是否通畅,重新加药维护。

3. 重度结垢

拆洗或更换填料:如果填料结垢太硬,清洗不掉,建议直接更换。

清洗或更换换热器:如冷凝器结垢严重,需拆开用酸洗或高压水冲洗,必要时更换。

全面清洗维护:包括集水盘、管道、风机等,确保整个系统干净。

三、如何防止再次结垢?

控制水质:定期检测水的硬度、pH值、电导率,避免水质太硬。

加药处理:投加阻垢剂、缓蚀剂、杀菌剂,抑制结垢和微生物生长。

排污换水:定期排放浓缩水,控制循环水的浓缩倍数,防止矿物质过多。

定期清洗:每季度或半年清洗一次填料和管道,每年视情况深度清洗。

使用软化水(可选):如果当地水质太硬,建议使用软化水或反渗透水。

总结:

轻微结垢 → 清洗 + 加药 + 调水

中等结垢 → 清洗 + 化学除垢 + 恢复

严重结垢 → 换填料/换热器 + 全面清洗

做好水质管理和定期维护,能有效防止结垢再次发生。

网友A(2025-10-21):
纯净水不知是否有结垢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