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组装需要的设备有哪些

楼主(2025-08-30):
在PCBA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专业化的机器设备来加工组装PCB,而一个工厂的机械设备直接决定了

其产品的好坏。以下内容主要介绍一个PCBA制造工厂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基本设备。

1、上板机

全自动上板机的优点在于无需专用设备基础,放置在平地上即可与送板机配套使用,降低生产成本;整机无移

动的电缆和电气元件,保证了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整体设备具有结构简单合理,操作使用灵活、性能可靠

、适用范围广特点。

2、锡膏印刷机

现代锡膏印刷机一般由装版、锡膏添加、压印和电路板转移组成。 其工作原理是:将PCB板固定在印刷定位

台上,然后由印刷机刮刀通过钢网将锡膏漏印在焊盘的指定位置上。

3、SPI(锡膏检测仪)

SPI的检测原理是利用光学影像来检查pcb板的品质,SPI主要检查的是锡膏的平整度、厚度以及偏移量。

4、贴片机

贴片机通过收集组件并将它们精确地放置在 PCB 上来自动化这个过程。这些机器速度快、精度高。它是通过

移动贴装头把表面贴装元器件准确地放置PCB焊盘上的一种设备。贴片机分为手动和全自动两种,是整个SMI

、生产中最关键、最复杂的设备。

5、回流焊

这种设备的内部有一个加热电路,将空气或氮气加热到足够高的温度后吹向已经贴好元件的线路板,让元件

两侧的焊料融化后与主板粘结。这种工艺的优势是温度易于控制,焊接过程中还能避免氧化,制造成本也更

容易控制。

6、AOI(自动光学检测仪)

AOI用一个高分辨率相机捕获测试 PCB 的图像。它将这些图像提供给计算机,将它们与模板进行比较。如果

 PCBA 的结构没有问题,计算机将显示“PASS”。但是,如果发现任何故障,它将显示“FAIL”并提醒操作

员。AOI可检查元器件上的错件、极性反向、漏件、歪斜、多插件等缺陷。

网友A:
贴片机通过收集组件并将它们精确地放置在 PCB 上来自动化这个过程。别墅游泳池这些机器速度快、精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