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C200HG上载程序

楼主(2025-08-30):
欧姆龙C200HG用CX-Programmer在XP系统使用上传程序失败,DIP开关 只有3是在ON位 其余是在OFF位  在软件中选PLC直接在线,自动查找连接后就自动上载程序,上载进度条只有一小段就显示上载失败。

网友A:
建议:

1、可以换一台电脑(win 7及以上)来运行下这个软件,进行程序上传下载操作;排除下是不是X P系统的原因;
2、在软件中重新配置下通信参数(端口、协议、波特率),看看是否能进行上传下载;

3、按着使用手册上的建议,调整DIP开关5号位为ON,其他位按默认设置,进行程序上传下载操作。

  • chen136楼主

    调整DIP开关5号位为ON 就可以上载了 我软件CX-Programmer在WIN7中运行不了,所以在XP上用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chen136: 嗯嗯 好的,解决好就好~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编程软件需更新的版本问题;

网友A:
2、没有以管理员的权 限‌运行CX-Programmer

3、设备 管理器中的串口驱动异常;

网友A:
一直提示有 违规字符 等 ,没办法在一起发送,分开发送就可以。

网友B:
先看看编程线和plc连接上了没有,端口设置对了

网友C:
.....电脑什么系统?

网友D:
更换编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