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处理200smart与扫码枪通信问题

楼主(2025-09-01):
以下是我的程序和硬件接线,我扫码枪扫码扫二维码内容扫不出,状态图里面不出123(二维码内容)

楼主:
扫码枪的通信参数也设置为:9600, 8, N, 1

网友A:
扫描枪连上电缆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当扫描枪扫码时串口调试助手能不能收到数据?

  • 张白江楼主

楼主:
我有串口助手,但是我不太会用

楼主:
这是我使用后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使用后的结果

那就证明扫描枪可以正常发送数据,接下来就是PLC程序的问题了。另外还有接线等。

网友B:
PLC程序中可能有的2个问题:

1、RCV指令的触发条件‌:

最后一张截图中,程序中RCV指令由SM0.0(常ON)触发,导致RCV持续使能。

正确做法应是在接收完成后(如SM86.0接收完成)复位接收,再重新启动接收,否则可能导致缓冲区数据覆盖或接收异常。

2、中断或标志位使用问题‌:

SM86.2为接收终止标志(定时器超时),需确认该标志是否仅在数据接收完成后置1,且在处理完数据后需通过MOVB 0, SMB86手动复位,否则可能导致后续接收无法触发。

网友B:
PLC程序中可能的问题:

1、RCV指令的触发条件‌:

当前:最后一张截图中,程序中RCV指令由SM0.0(常ON)触发,导致RCV持续使能。

正确做法应是:在接收完成后(如SM86.0接收完成)复位接收,再重新启动接收,

否则可能导致缓冲区数据覆盖或接收异常。

2、中断或标志位使用问题‌:

SM86.2为接收终止标志(定时器超时),需确认该标志是否仅在数据接收完成后置1,

且在处理完数据后需通过MOVB 0, SMB86手动复位,否则可能导致后续接收无法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