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转换网关与信捷PLC从站的连接配置进行了案例

楼主(2025-09-01):
本案例主要针对稳联技术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与信捷PLC连接的配置情况展开研究。在此情境中,西门子1200PLC作为Profinet主站,信捷PLC作为Modbus从站,二者依托网关实现通信转换。

配置过程:

首先配置信捷PLC作为从站

一、PLC准备:

PLC连接电源(注意电源是24VDC还是220VAC),将编程电缆插上PLC的COM1口,另一端连电脑的COM口(或是USB-232线),PLC的485串口(COM2口A/B端子)连接到远程DTU的485A和485B接线端子。

二、PLC的modbus远程从站创建

开启《XC系列编程工具》编程软件,点击界面右上方“文件”选项并选择“创建新工程”。于弹出窗口中择取适配的PLC型号,此次选定型号为“XC3-24”。进入软件后,在左侧功能框点击“PLC串口”,弹出“PLC1-串口设置”对话框,详情如下:选择“串口2”,Modbus站号默认设为1,将串口参数调整为9600/8/1/无。

在完成上述操作之后,信捷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的Modbus从站功能便已构建完毕。此刻,需执行“写入PLC”操作,把配置数据写入到与之连接的PLC当中。

需要指出的是,信捷PLC已集成Modbus协议集合,具备支持Modbus协议通讯的主、从机模式的能力,并且已对其内部寄存器与Modbus寄存器进行了对应设置,本次操作选用的是其从站模式。可编程控制器内部元件编号与对应的Modbus地址编号如下呈现:

注意:在PLC程序下载结束后,务必重启,配置才会产生效力。

网关配置:

开启网关配置应用程序,新创建一个项目“”,点击“新建”功能项,选择PN2MRM3。PORT0针对Profinet参数(涵盖设备名称与IP地址,新版本已调整为通过Profinet主站予以分配)开展网关设置工作。

实施网关Modbus侧配置参数的设定操作。其中,首先要设定的是485参数,该参数包含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等方面。由前文可知,PLC波特率设定为9600,数据位为8位,停止位为1位,且无校验,网关参数采用默认设置即可。系统配置时,需额外添加新的从站地址并设为1,以保证通信网络节点准确识别和交互信息。

通过执行右键操作来添加功能码,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作为从站,具备对功能码01、03、05、06以及16的支持能力。实施添加特定功能码,例如功能码03,以执行保持寄存器的读取操作。应当准确无误地填写对应寄存器的地址和数量。

开启Profinet组态软件,导入网关GSD文件,添加网关模块,设定设备名称和IP地址,最后对Profinet侧的输入输出长度及地址进行设置,确保其与Modbus数据长度相契合。

确认无误后将组态下载进入PLC并将从站设备名称及IP分配给网关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