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汇川的ST语言和三菱的一样吗

楼主(2025-09-02):
请问汇川的结构化文本和三菱的结构化文本语法,指令都是一样的?跟西门子的SCL差异比较大是吗?

网友A:
你可以看看西门子S7-1200、三菱FX5U、汇川Easy521这三种PLC使用ST实现相同功能的编程,具体指令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A:
8种PLC使用结构化文本编程实现CRC校验功能块,具体指令细节还是有区别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2507/942350/942350_1.shtml

网友B:
一样的,只要号称符合IEC61131-3标准,那么基础的ST语言是一样,只不过各家扩展了指令库而已。

基础的ST语言也没有几条指令。

HAVE FUN!

网友C:
基本一样

网友D:
1、汇川与三菱ST语法相似,两者均遵循IEC 61131-3标准的基础语法,兼容性较高,但两者指令有些差异,都有些各自特定的一些指令,比如汇川有专有的一些指令-不同的定位指令,三菱也有自己的特定指令-SET/RST(自锁/复位)、LDP/LDF(边沿检测)等。
2、两者与西门子SCL在语法和功能实现上差异较大,西门子SCL的语法是类C语言,支持更复杂的函数封装。

网友B:
其实西门子的SCL语言是C#和类Pascal语言的合集。

看其赋值语言就知道了,

C语言: A=B

Pascal语言 : A:=B

博图中夹杂了一点类C#语言。

HAVE FUN!

网友E:
汇川与三菱结构化文本语法、指令较接近,与西门子 SCL 差异较大,主要在指令集和编程风格上有区别。

网友F:
基本指令就那几个,只不过各家的用法有点区别,另外库有差异化

网友G:
还是有点不一样 最好去看看汇川编程手册

网友H(2025-11-17):
都是范式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