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联技术的Ethernet IP转ModbusTCP网关与触摸屏连接案例

楼主(2025-09-02):
本案例利用以太网(EthernetIP)至ModbusTCP的网关,达成欧姆龙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与触摸屏的连接以及通讯转换。

MODBUSTCP从站设置

可利用MODBUSTCP协议,在局域网范围内对触摸屏开展远程通信与控制操作。从站1设置,在进行IP地址设置时,首先借助拨码开关1、3来确定触摸屏的IP地址和端口号。本示例中,将从站屏的IP地址设定为192.168.1.31,端口号设定为502(具体操作可参考案例说明里“外部拨码开关”部分内容,端口号需固定设置为502,不得进行更改)。

建立连接

构建工程之后,于下图所示之处双击“连接1”,此时会弹出“通讯口属性”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于图示的对话框场景中,进行如下配置操作:首先,将连接接口选定为“以太网”(详见附图);其次,把HMI位置设置为“本机”(详见附图);最后,确定连接服务为“Maskus”-“ModbusSlaveTCP”。

当弹出“通讯口属性”对话框后,点击其中的“参数”选项,进入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对IP地址和端口号进行设定。设定完成之后,点击“确定”。在操作画面上布置相应的控件,如在图2中,创建若干个“数值输入与显示”控件。完成上述设置步骤后,将程序下载至屏体之内,把主站和从站连接到路由器,或者进行直接连接,以此开展监视与控制工作。从站2设置、从站3设置:按照从站1的设置方式进行操作,分别将从站2的IP地址确定为192.168.1.30,从站3的IP地址确定为192.168.1.200,并配置与之对应的控件。注:1、当屏作为从站使用时,所使用的地址为屏的内部地址,端口号设定为502。

在开展欧姆龙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配置工作时,需先启动主站组态软件“SysmacStudio”,并创建全新项目。随后,对PLC的IP地址予以设置。

点击“工具”-“EthernetIP/IP连接设置”,于弹出的选择框中选择“显示EDS库”,添加网关EDS文件,启动网关EDS文件的安装程序,安装完成后选择对应的模块(EIP2COM)。

设置网关的IP地址,引入全局变量并将其与EIP组态配置建立关联。在PLC组态软件的EthernetIP/IP端口设置中,把全局变量与网关组态进行关联操作。待配置工作完成后,将组态下载至欧姆龙PLC。

网关配置:开启“GatewayConfigurationStudio”网关配置软件,新建一个项目,对网关于EthernetIP/IP协议中的IP地址和输入输出数据长度予以设定。

将网关设置为ModbusTCP客户端的IP地址,此IP地址可与EthernetIP所在网段不同。录入从站触摸屏的IP地址,并添加相应功能码,功能码的设定可参照电能表手册执行。

对触摸屏所支持的功能码开展读写测试,本示例将其设定为03功能码,并填写对应的寄存器地址与寄存器数量。依据从站所设置的寄存器地址数量,填写相应的地址与数量。

将配置下载进入网关即可正常进行通讯。

本案例通过EthernetIP转ModbusTCP网关的协议转换功能,成功解决了传统触摸屏与现代工业设备的通信兼容问题,为老旧系统升级提供了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实际应用中,需根据触摸屏的具体通信协议调整网关的转换规则,确保数据格式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