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五天】奖蓝牙耳机

楼主(2025-09-04):
近几年,伴随经济形势及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国产工控产业迎来了大踏步发展的机遇期。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工控产品大多数都是国外知名品牌占据绝对C位。当PLC的指示灯从施耐德绿变成汇川蓝,当伺服电机从安川标贴换成埃斯顿LOGO——这场静默的替换革命正在工业现场发生。

国产替代化崛起,必将掀起一场不可逆转风暴,我们诚邀您用镜头/文字记录这些替代时刻,共同探讨:国产化替代的极限在哪里?

参与指南:

参与用户可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或几种主题进行讨论参与。

参与主题一:

【国产化应用展示】参与重点为现场正在使用的国产工控产品应用现状,可以是图片、视频、文字,图文并茂最佳。

参与主题二:

【国产替代展望感想】您认为项目中哪类工控产品国产化难度最大?(PLC/DCS/运动控制/工业通信等),可以对正在应用的国产替代发表看法,建议和意见,也可以是自己对即将应用的国产替代展望。

参与方式:

在主题帖下直接回帖参与即可

参与奖励

主题一:国产化应用展示优秀参与奖:2名   奖励  蓝牙耳机

主题二:国产化替代展望感想优秀参与奖: 2名  奖励  蓝牙耳机

奖品:小米(MI)Redmi Buds 4 活力版 无线蓝牙耳机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2025年9月21日止。

网友A:
浙大中控——DCS国产替代的破局者

浙大中控的成功绝非偶然,它完美地对应了我之前提出的“展望”和“建议”,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

打破了生态和信任壁垒:中控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模仿硬件,而是致力于构建自主的、完整的生态系统。其Webfield系列DCS(如ECS-700)配备了自主开发的组态软件、监控软件和控制算法,形成了一个闭合且可靠的解决方案。通过在国家重点行业(如石化、化工)的大型项目中持续应用和验证,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一步步证明了其系统的可靠性,从而赢得了业主和设计院的信任。

深耕行业,积累工艺知识:中控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流程工业,特别是石化、化工行业的深度聚焦。他们深入理解这些行业的工艺需求,开发了丰富的行业专用算法库和解决方案包(如APC先进控制软件),真正解决了用户的痛点,而不仅仅是提供了硬件替代。这使得中控从“可用”走向了“好用”,甚至在部分细分领域实现了超越。

从边缘到核心的战略成功:中控最早就是在中小型化工项目上打开局面,用极高的性价比和优质的服务站稳脚跟。随后,凭借积累的经验和口碑,逐步切入大型、关键装置。如今,中控的DCS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中石化、中海油、万华化学等龙头企业的核心生产装置上,这本身就是对其能力最有力的证明。

极致的本土化服务:这是中控对抗国际巨头的最强武器。能够提供24小时快速响应的现场支持、量身定制的培训、灵活的二次开发,这是任何国外品牌都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

网友B:
电气技术我们并不逊色洋货,就是这些崇洋媚外的工控人,他不用国货,用个继电器都要选进口。

变频器、伺服国产上市我就开始用,便宜,使用中也没毛病。功能差?差的那些功能全不是我用的着的。

找二张老李10年前装柜子照片

都是国产伺服。

  • JSdanzi

    佩服你,大佬!

网友:
  • 李纯绪

    回复 @JSdanzi: 谢谢!

网友C:
说到国产化应用,在数采方面有一种模块的替换使用真的起到的降本的效果。网络安全模块起着硬隔离的作用,之前的使用的西门子S612模块,一块价格7K以上,之后测试过一款映翰通615模块,发现性能和稳定性可圈可点,虽说功能没有前者的全面,但是不到2K的价格确实有诱惑啊!但是当前的功能足够使用的了!下面的图片就是它的真身。

因此国货之光,依然可以完美绽放!

聊到国产替代展望感想,我觉得还得在“专注”上下功夫,一般的国产化之路都是先抄再改进,但有的产品只抄了表面文章,外壳重新做了,芯还是人家的;有的确实付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研究上,但是一旦量产后,就会想用同样的办法去国产化下一种或一类商品,不会在同一个物件上再下太多的功夫,因为大老板都感觉再进行下去的投入产出比已经不高,不如追逐下一个产品或更换另一条赛道,毕竟赚钱才是目的。纯粹的研发投入是不可能存在的。曾记得之前看过的小段文字中写道某某在公司中默默无闻,没有任何业绩,潜心研究10多年,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励志故事,试想当下哪个公司会白白给你10年时间来沉淀研发,兴许1年时间不盈利,项目就会被砍掉了,哪来的将来?国产化的大方向是没问题的,只是在实现的道路上需要大家慢下来,基础再扎实些,方能使国产化这座大厦屹立长久而不倒!您说呢?

网友D:
纵观前面几楼说的都是PLC DCS 伺服电机 低压电器等等的国产化替代。

那我就来说一说国产工业机器人的国产化替代吧。

从业工业机器人调试行业10来年,从最开始的2010年左右的日本进口FANUC工业机器人  20多公斤负载卖20-30多万天价,到现在的国产东莞伯朗特卖一万九千八。

近几年国产的崛起,对比以前ABB、KUKA、FANUC、YASKAWA四大家族进口工业机器人等的技术打压 、坐地起价、随随便便一台工业机器人的价格就是1台奥迪A8。国产工业机器人埃斯顿、埃夫特、伯朗特、卡诺普、新时达、广数、汇川等在这里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近几年的不论是进口还是国产工业机器人的价格都降下来了、平民化了、民营小企业也用得起了。

还记得2010年左右随便一个通信办卡、示教器都是可以卖几万块的,现在不行了只能卖几千块了。

其他不多赘述了,工业机器人在各行各业的国产化替代如今遍地多如牛毛看图吧!如下:

网友E:
国产化之难,别说你们做设备了,我们从筑路的设备燃烧器,从04年开始主打环保,至今我们尾气检测的仪器都用坏了6台,还没等来环保红利。

22年搞出个行业内最大功率的全预混燃烧器,结果大家可想到的,大家都不敢先用。搞的投入那多人力精力财力,伤天害理啊!!!

网友F:
国产工控产品,硬件及软件均要不断发展升级,要做到百年品质,相信国产工控产品会占领市场。

网友G:
物联网产品 国产品牌应用还是很多的

小型PLC 触摸屏这些国产品牌也有很大的市场了

下面是用国产品牌的网关 做的数据采集  远程控制 应用很多了

网友H:
一、PLC国产化难度较大的原因:PLC市场长期被国外品牌垄断,如西门子、罗克韦尔、三菱等,它们在技术、品牌、市场份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大型PLC国产化率小于5%,冶金连轧机、核电安全控制系统等关键领域仍高度依赖进口。国内PLC企业在底层现场仪表和上层综合自动化软件方面基础薄弱,对用户工艺特征理解不足,经验积累不够,导致顶层集成能力有限 。此外,PLC的可靠性要求极高,国内产品在稳定性和精度上与国外产品仍存在一定差距,且编程软件的兼容性和易用性也有待提高 。

二、其他工控产品国产化情况:DCS系统虽然也曾被国外垄断,但近年来国产DCS取得了显著进展,如浙大中控的Webfield系列DCS和国家能源集团国能智深公司的智能分散控制系统,已在石化、电力等行业的大型项目中成功应用 。运动控制系统的国产化也在逐步推进,部分国产伺服电机和运动控制器在性能上已能满足一些中低端应用需求,但在高端精密控制领域,如半导体制造中的高精度运动控制,仍面临一定挑战。工业通信方面,国产产品在一些基础通信协议和设备上已具备一定竞争力,但在高精度、高可靠性的实时工业通信协议和关键通信芯片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突破。

三、对国产替代的看法、建议和展望:目前国产工控产品在性价比和本土化服务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上仍需不断提升 。建议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核心技术攻关,提高产品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加强人才培养,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技术成果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