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分流器直接焊接在电路中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2025-09-05):
在现代电子电路领域,随着 SiC/GaN 功率器件的广泛应用,工程师们在测量高频、大电流功率电路时面临着诸多挑战。传统高频电流探头在面对数百 kHz 频率、数十安培电流时,铁芯和屏蔽层会产生高损耗与发热问题,甚至导致探头烧毁。而同轴分流器凭借其纯电阻结构,在高频下损耗不增加,成为高频电流检测的理想选择。其中,将同轴分流器直接焊接在电路中,更是一种能够优化电路性能、提升检测精度的关键技术手段。

一、同轴分流器的工作原理与结构优势

同轴分流器基于欧姆定律,通过在被测电路中接入已知电阻值的阻体,测量阻体两端电压来反推电流大小。其独特的同轴结构是性能卓越的关键。采用同轴层叠设计,形成无感电阻结构,有效抑制高频寄生参数干扰,带宽可达数百 MHz 至 1GHz。典型配置包含 4 端 Kelvin 接点,通过嵌套导体实现电流路径与电压检测的物理隔离。这种结构设计使得电流在流经阻体时产生的磁场与流经导电套时产生的磁场相互抵消,实现在高频电流作用下的基本无感效果,极大地提升了检测精度。在材料工艺上,使用氧化处理铜质外壳等高导电材料,部分型号采用金属箔结构以实现 2ns 级响应速度,外壳还能通过 48 小时盐雾测试,具备良好的耐腐蚀性。

二、直接焊接在电路中的实施步骤

焊接前的准备工作

1.分流器选型:根据电路的工作频率、电流大小、精度要求等参数,选择合适型号的同轴分流器。例如,在高频大电流的雷达系统功率分配电路中,需选用带宽高、能承受大电流且精度满足要求的同轴分流器;而在对成本敏感的一般工业监测电路中,可选择性价比合适的型号。

2.电路板设计:在电路板设计阶段,要为同轴分流器预留精准的焊接位置与过孔。过孔的大小、位置需与分流器引脚完美适配,确保焊接时的机械稳定性与电气连接可靠性。同时,要充分考虑周边电路元件的布局,避免焊接后出现电磁干扰等问题。

3.焊接工具与材料准备:准备高质量的焊接工具,如恒温烙铁,其温度可精准调节,能满足不同焊料的熔点需求,确保焊接过程中温度稳定,避免因温度过高损坏分流器或电路板,温度过低则导致焊接不牢固。同时,选用合适的焊料,如低熔点、高导电性且可靠性强的无铅焊锡丝,以及助焊剂,助焊剂能去除焊接表面的氧化物,降低焊料表面张力,提高焊接质量。

)、焊接操作过程

焊接时焊料能与引脚良好融合。然后,可对引脚进行适当的镀锡处理,预先在引脚上均匀涂上一层薄薄的焊锡,这样能提高焊接效率与质量。

焊接实施:将恒温烙铁温度调节至合适范围,一般无铅焊料的焊接温度在 250℃ - 300℃。在电路板的焊接位置与分流器引脚同时施加适量助焊剂,将烙铁头接触引脚与电路板连接处,使焊料均匀熔化并填充在两者之间,形成牢固的电气与机械连接。焊接过程要迅速且稳定,每个引脚的焊接时间控制在 3 - 5 秒,避免长时间加热对分流器和电路板造成损害。先焊接一端引脚,固定分流器位置,再焊接另一端,确保分流器安装牢固且位置准确。

焊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温度控制:焊接过程中,严格控制烙铁温度至关重要。温度过高,会使同轴分流器的电阻体性能发生变化,导致测量精度下降,甚至可能损坏内部结构;温度过低,焊料无法充分熔化,会出现虚焊、假焊现象,影响电气连接可靠性。因此,要根据焊料类型和分流器的耐受温度,精准调节烙铁温度,并在焊接过程中实时监测。

2.焊接顺序与稳定性:遵循合理的焊接顺序,先固定一端引脚,再焊接另一端,能有效保证分流器在电路板上的安装位置准确。同时,在焊接过程中,要确保电路板与分流器保持稳定,可使用专用的焊接夹具固定,避免因晃动导致焊接不良。

3.避免短路与电气损伤:焊接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焊料桥接导致的短路问题。多余的焊料可能会在不同引脚或电路线路之间形成意外连接,引发电路故障。焊接完成后,需仔细检查焊接点,确保无短路情况。此外,操作过程中要防止静电对分流器造成电气损伤,可使用防静电手环等设备,将人体静电有效释放。

焊接后的性能验证与应用场景

电气性能测试:使用高精度的万用表、示波器等仪器,测量焊接后的同轴分流器的电阻值,确保其与标称值相符,偏差在允许范围内。同时,通过示波器观察在不同频率、电流下分流器输出的电压信号,验证其线性度与精度,确保能准确反映被测电路的电流情况。

频率特性测试:利用信号发生器产生高频信号,输入到焊接有同轴分流器的电路中,通过检测电路分析分流器在不同频率下的响应特性,验证其带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是否在高频下仍能保持良好的性能。

三、应用场景

1.功率器件测试:在 IGBT、SiC、GaN 等功率器件的双脉冲测试中,同轴分流器焊接在测试电路中,能精准捕捉器件导通 / 关断瞬态电流波形,为 Id 参数测量及动态特性分析提供可靠数据,助力功率器件的研发与性能优化。

2.高频电流检测:在雷达系统功率分配电路中,将同轴分流器焊接在电路中,可在 DC - 120MHz 范围内准确测量大电流信号,保障雷达系统的稳定运行;在核聚变装置瞬态监测电路中,同样能实时、精准监测瞬态电流变化,为科研与装置运行提供关键数据支持。

3.校准与工业监测:作为标准器校准宽频电流源、互感器时,焊接在相关校准电路中的同轴分流器,能提供高精度的电流测量参考,确保校准的准确性;在智能电网谐波溯源等精密测量场景中,也能发挥重要作用,为电力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将同轴分流器直接焊接在电路中,通过严谨的准备工作、规范的焊接操作以及严格的性能验证,能充分发挥其在高频、大电流检测中的优势,为现代电子电路的发展与应用提供坚实支撑,在众多领域展现出不可替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