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焊点拉尖的产生与解决

楼主(2025-09-05):
一、什么是PCBA加工焊点拉尖?

  PCBA加工焊点拉尖是指电路板铜箔电路终端的焊点上钎料尖角凸起,有明显的尖端,这种情况被称为焊

点拉尖。

二、PCBA加工焊点拉尖对电路板的影响

  除了电路板的焊点外观不美佳以外,焊点拉尖超过允许长度时使得焊点间的绝缘距离减小,容易造成桥连

现象。在高频、高压电路中会造成打火现象,特别要注意。

三、PCBA加工焊点拉尖产生的原因

  1、可能在进行手工焊接时,操作人员手上的烙铁头在钎料未完全融化固定时,过早移开烙铁头。

  2、焊接时温度太低造成的。但多数原因是焰铁头移开太迟、焊接时间过长、钎剂被汽化产生的,也就是说

拉尖与温度和操作有关。

四、PCBA加工焊点拉尖的解决办法

  焊接时间不宜过长。一旦发生拉尖现象只要加钎剂重焊即可。在自动焊接中要注意印制电路板离开钎料液

面的角度。

网友A:
除了电路板的焊点外观不美佳以外,泳池水处理系统焊点拉尖超过允许长度时使得焊点间的绝缘距离减小,容易造成桥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