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川崎机器人后台运行的信号突然没有了是咋回事

楼主(2025-09-08):
川崎机器人配置的后台程序运行中就输出给PLC,隔几天就信号出现没有了是咋回事各位大神

网友A:
核对PLC程序中的看门狗超时时间设置,并确保机器人发出的脉冲间隔远小于这个时间。

仔细审查机器人控制器中所有可能操作该输出信号的程序(主程序、后台程序、中断程序等)。

检查是否有任何地方在没有明确意图的情况下对该信号进行了复位操作。

使用示教器的信号跟踪(Signal Trace) 或IO监控功能,长时间监控该信号,看信号消失的瞬间,机器人正在执行什么指令或处于什么状态。

  • 嘉哥哥楼主

    是在系统配置的信号,其它地方没有引用。正常开机完成后,只要pc程序正常运行就有这个信号吧,这个信号是一直给的也受PLC的看门狗影响嘛

网友B:
信号没有的时候看一下后台程序是否运行,正常运行的话后台程序前面会有一个“*”作为提示的。没有*就代表没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