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启动后闪退,无法排查具体问题

楼主(2025-09-08):
组态王7.5运行系统,会闪退,可以确认软件是破解了的。拷进入其他工程都可以运行,目前排查出i/o字符串变量,数据变化或者显示的时候就出现闪退。但我PLC字符串变量的生成和采集没有问题。怎么能排查出闪退的具体原因。目前我只能一点点的删程序,程序都快删完了,只要有I/O字符串还是闪退。。到不清楚具体原因,请教各位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A:
确保定义的长度 >= PLC中字符串的实际最大长度。如果PLC发送的字符串长度超过了在组态王中定义的长度,

极有可能导致内存越界,直接崩溃

确认变量类型与PLC中的类型完全匹配。例如,PLC中是ASCII字符串,就不要用UNICODE类型的变量去连接。

  • jiwuhuan1987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触摸屏上的字符串条码,在组态王界面上显现不全,PLC的字串显示是完整的。到上位机上就少了前面2个字符。

网友A:
查看下地址偏移!

网友B:
是不是定义的长度小于PLC实际长度,导致内存越界闪退?还有变量类型地址便宜也要检查一下。

网友C:
不建议用D版软件,D版软件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为就是正版软件都有BUG,那个D版软件只能更多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