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绝对式编码器控制

楼主(2025-09-08):
绝对式编码器读到多圈圈数和单圈圈数的如何计算实际位置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多圈编码器分多种信号输出形式,有串口合并口之分,如果是并行出线,那么每一根信号线分别代表一位二进制信号,转化为十进制后即可得到当前编码器读书,这时候看编码器规格,是单圈多少脉冲的规格,用当前读书除以单圈脉冲数,商为圈数,余数为角度位置…

网友B:
实际位置 = 多圈圈数 × 单圈分辨率 + 单圈圈数,单圈分辨率由编码器位数决定。

网友C:
例如采用格雷码方式等,通讯类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