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如何设置硬限位?

楼主(2025-09-08):
如何设置硬限位?(硬限位设置的指令和方法)

设置指令:FWD_IN:映射正限位输入;REV_IN:映射负限位输入。指令使用参考Basic手册。

设置方法:

方法一:通过basic指令设置。

'选择需要设置的轴

BASE(0,1,2,3)

'IN 6,7,8,9设置为轴0123的正向硬限位信号

FWD_IN=6,7,8,9

'根据实际接的限位传感器确定是否需要反转,可通过轴处于非限位处信号没反转

'看周状态是否为30H(正负限位报警),是则需要反转,不是则不需要反转,大部分情况需要反转

INVERT_IN(6,ON)

INVERT_IN(7,ON)

INVERT_IN(8,ON)

INVERT_IN(9,ON)

方法二:在RTSys软件的“轴参数”窗口设置。

方法三:在RTSys软件的“轴配置”进行正负限位的映射和反转。

方法四:总线驱动器上接的正负限位信号,需要使用带驱动器IO输入($60fd)的PDO列表,再通过DRIVE_IO进行驱动器IO映射,最后通过FWD_INREV_IN设置正负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