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X5000故障求助

楼主(2025-09-08):
每次断电上电后,motion模块ok灯为红色,cpu上旋钮run和pro来换切换几次后又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应该如何判断和排除故障,目前已知电池是没问题的,框架供电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是程序问题导致的吗?看看故障缓存区

网友B:
什么型号的PLC,motion模块是什么,SERCOS的,还是ANALOG的,motion模块OK灯红色了,在IO configuration中模块属性里的故障代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