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威纶通趋势图

楼主(2025-09-09):
威纶通趋势图曲线显示不完整,只能通过缩放才能查看全部曲线,X轴上00:00点时间一长就自动移走了,在曲线上看不着了,请大家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可能的原因及可参考解决办法:

1、时间范围没有固定‌:
X轴可能设置为“自动滚动”模式,导致旧数据被新数据覆盖。可以在趋势图属性中手动设置固定时间范围(如24小时)
2、时间格式冲突‌:
检查下,触摸屏的时间戳格式与数据源的是否一致,避免因格式错误导致时间轴偏移‌;
3、固件版本较低:
更新下 触摸屏的固件版本,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A:
还有种可能,就是 想在趋势图中显示的数据量 有些过多,超过了趋势曲线的缓存容量了。可以减少些要显示的数据量。

  • YY丫丫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您好,我是每5秒取一次点,x轴范围我设的是150分钟,但是在120分钟时00:00这个轴就已经移走了,我,看了一下趋势图取样数,取样数最大是864000,显示数也没超过它的容量,为什么还会显示不全呢?

网友:
  • Allen010

    回复 @YY丫丫: 可以试试将X轴范围设置为144分钟(2.4小时),避开整数倍的对齐‌,看看是否可以显示全。

网友:
  • YY丫丫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您好,我设置了每5秒取一次点,x轴设的150分钟,在120分钟时候00:00这个点就移走了,曲线最大取样点是864000,按理来说应该没超过呀

网友:
  • YY丫丫楼主

    不好意思,回重复了

网友B:
可尝试调整 X 轴模式与时间范围设置;00:00 点消失,可在时间显示设置中调整相关选项 。